静电导致复位后的数据能否保存

楼主(2019-01-08):
最近公司产品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机械结构的原因,我们的板子离某一金属板距离有点近,在使用过程中很容易就出现静电干扰导致复位的现象。因为机械结构不能再改,所以我们只能曲线救国,尽量减弱避免静电的干扰。硬件方面的话不用说了,喷漆、绝缘胶布都有,现在想在代码上进行一下改进,看到有 __no_init 这么一个关键字,用来修饰变量在复位后不进行初始化,但是不是很会用,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老哥们能来教一教~

网友A:
用EEPROM保存重要数据,发生意外复位后用保存的数据修复丢失的数据,单片机是可以判断复位类型(冷复位、热复位、软复位、硬复位)的。

网友B:
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是外在的干扰,那还是得从硬件方面下功夫,否则再怎么改代码还是治标不治本.
我之前弄了个小项目,发现偶尔程序跑飞或者直接复位,弄了好久,试过各种办法,代码重写,重画PCB,问题依旧,甚至用电池供电,还是不行,搞了好几个星期,后来发现是日光灯启动时垃圾启动器打火造成的.换了启动器就一切正常了.
试试耐心观察,看看非正常复位有没有什么规律性,比如某的电机动作时,非正常复位概率偏高.
如果确认是静电干扰,还是得从静电方面下功夫.

网友C:
只说明这个板子抗干扰能力不行,你说硬件方面不说,只改软件,只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D:
赞同板凳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EEPROM保存重要数据,发生意外复位后用保存的数据修复丢失的数据,单片机是可以判断复位类型(冷复位、热 ...

因为系统运行过程中标志位太多,所以没考虑保存到EE,而且EE还存储其他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是外在的干扰,那还是得从硬件方面下功夫,否则再怎么改代码还是治标不治本.
我之前弄 ...

唉,这不是客户非说我们板子抗干扰不行,明明是他机器结构设计的不完善,还让我们从板子上解决,而且我们板子1000套都给他生产完了,返工代价太大,所以想尽量从软件上改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说明这个板子抗干扰能力不行,你说硬件方面不说,只改软件,只是治标不治本。

最根本的问题是客户机械结构设计的问题,但是这个已经没法改了,我们板子底部与金属板距离太近,我想的解决办法最简单有效就是贴绝缘胶带,也证明过很好用,但是客户就是觉得我们板子抗干扰不行,让我们改进。。老哥有什么能在板子上改进的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这不是客户非说我们板子抗干扰不行,明明是他机器结构设计的不完善,还让我们从板子上解决,而且我们 ...

客户跟女人的模型是等效的,花钱的一方永远都是站在挑刺的角度看产品的.所以就不要太多怨言了.
发生类似问题,我一般是把外围的负载全部撤去,尤其是电机之类的感性负载,然后用假负载代替,比如LED 灯泡之类的都行,让程序跑起来,观察效果.如果说带假负载完全正常,而实用不行,慢慢排查,耐下性子不要急躁,不要一开始就给故障下定义,下对了还好,下错了会走很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户跟女人的模型是等效的,花钱的一方永远都是站在挑刺的角度看产品的.所以就不要太多怨言了.
发生类似 ...

哈哈哈,老哥举的例子太实在了!
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学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