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如何将单片机两个功能整合到一起

楼主(2019-01-08):
一个程序是直流电机,另一个是串行通讯。两个程序都没问题,合在一起不能运行,有大佬来看看嘛~

网友A:
可以有其他的方式进行通信,比如利用他的三态性质

网友B:
是把两个main()合在一起不行吗?怎么合的?不会是放了两个while()吧?

网友C:
串口一般是发送字符的,例如,发送字符 A,B,73,这4个字符,单片机接受了4个字符,A代表加速,B代表减速;7字符转换成数字7,3字符转换成数字3,那73的两个字符转换成数字为7*10+3=73. 字符与数字的转换要查ASCII表。'A'=65,  '1'=49;

网友D:
两个程序想通过复制粘贴进行组合是不可能的!
其实应该是一个新的程序,包含了另外两个程序的功能。
既然是新程序,那么就应该有与其它两个程序完全相同的结构,如只有一个main()、一个while(1)等等,只不过它有那两个程序的端口申明、函数申明。同时要加上新的东西,如你的串口试验程序不能发送命令,只是一个泛泛的试验,你的步进电机程序也没有接收命令部分,要新程序中,就要加上发命令、接收命令并产生相应动作的部分。

网友E:
中断接受数据还是在循环里面执行的,所以你可以在串口接收中断设置标志位,这样就可以在循环里面同时执行两个电机程序

网友F:
1、改进两个程序中,所有用硬件延时以及等待的地方。
2、轮流运行两个程序。

网友G:
关键的是筹划程序结构。
你打算怎样整合两个功能呢?
是电机要外部控制?还是电机工作状态需要通知外部呢?

网友H:
int main(void){
api_init();
while(1)
{
   api_code();
}
return 0;

}

楼主:
这个是整合后的程序  没有error  但是功能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键的是筹划程序结构。
你打算怎样整合两个功能呢?
是电机要外部控制?还是电机工作状态需要通知外部呢 ...

电机转速由外部控制  同时工作状态(转速等级)也要通知外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整合后的程序  没有error  但是功能实现不了

收发及改变速度的控制错了,原来的程式,每收到命令后,会一直改变速度不会停止,造成错乱。
while(1)
{
  if (Flag==1)
  {
    SBUF=speed;
    while(TI==0);
    TI=0;
    Flag=0;
  }
  if(SenData==0x01) speed-=10;
  else if(SenData==0x02) speed+=10;
  else speed=SanData;
  ...

}

要把改变速度的部份放在发送之前,
while(1)
{
  if (Flag==1)
  {
    if(SenData==0x01) speed-=10;
    else if(SenData==0x02) speed+=10;
    else speed=SanData;

    SBUF=speed;
    while(TI==0);
    TI=0;
    Flag=0;
  }
  ...

}

网友I:
你将函数定义写在main函数外,函数初始化写在while循环外,串口与pwm函数执行写在while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