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3位二进制同步加法计数器,74LS161构成12及7进制同步计数器并显示设计

楼主(2019-01-08):
目录

1 课程设计目的及要求
1.1 课程设计的目的
1.2 课程设计的要求
2 设计3位二进制同步加法计数器(无效状态为000 101)
2.1 基本原理
2.2 设计过程
2.2.1 状态图
2.2.2 卡诺图
2.2.3 驱动方程 状态方程
2.3 设计电路图
2.4 最后结果
3.设74LS161构成12及7进制同步计数器并显示
3.1设计目的:
3. 2设计原理:
3.3设计思路:
3.4 74LS161芯片功能表
3.5设计电路:
4结果调试:
5实验仪器
6实验结论及总结体会
7参考文献
1 课程设计目的及要求
   1.1 课程设计的目的
       1.学会使用数字电子实验平台
        2.熟悉各个芯片和电路的接法
        3.熟练掌握设计触发器的算法
        4.懂得基本数字电子电路的功能,会分析,会设计
   1.2 课程设计的要求
      1.设计3位二进制同步加法计数器(无效状态为000 101)
       2.设计一个序列信号发生器(期序列为101001)
2 设计3位二进制同步加法计数器(无效状态为000 101)
2.1 基本原理
计数器是用来统计脉冲个数的电路,是组成数字电路和计算机电路的基本时序部件,计数器按进制分可分为:二进制,十进制和N进制。计数器不仅有加法计数器,也有减法计数器。一个计数器如果既能完成加法计数,又能完成减法计数,则其称为可逆计数器。
同步计数器:当输入计数脉冲到来时,要更新状态的触发器都是同时翻转的计数器,叫做同步计数器。设计同步计数器按照下面的思路进行分析:

2.2.3 驱动方程 状态方程

     状态方程:

  =

  = +

        =

     驱动方程:

     J2=    K2=

     J1=1      K1=

     J0=  K0=

2.3 设计电路图

实验结果可通过数字显示器的数字变化和灯泡亮灭对比检验,较直观易懂,容易验证电路是否正确。

实验用三片74LS114芯片,一片74LS08芯片,三个灯泡一个数码管,一个信号发生器组成。

2.4 最后结果

3位二进制同步减法计数器(其中的无效状态000 101)

初始状态001

图2.6 状态一

给一个脉冲变成010

图 2.7 状态二

给第二个脉冲变成011

图 2.8 状态三

给第三个脉冲变成100

图 2.9 状态四

给第四个脉冲变成110

图 2.10状态五

给第五个脉冲变成111

图 2.10 状态六

给第六个脉冲变成001(起始状态)

图 2.11 状态七

从上面的仿真图形可知,实现的功能是计六个数,分别是123467按照加法的规律递加变化,六个数计满之后触发器随即清零,从新开始计数。

检查自启动

将无效态(000,101)带入状态方程,输出方程进行计算

         001     010                   011     100     110      111

     结果均为有效态故能自启动,次态图为:

           000                               101

           001      010                011     100     110     111

3.设74LS161构成12及7进制同步计数器并显示3.1设计目的:

1)了解集成芯片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2)学习用集成芯片设计记数序列;

3)学习如何设计同步计数器。

3. 2设计原理:

图是其芯片图,此图中,CLK是计数脉冲输入端,下降沿触发;~LOAD为同步置数端,低电平有效;~CLR是异步清零端,低电平有效;ENP和ENT是芯片的工作状态控制端;RCO是进位信号输出端,A,B,C,D是并行输入数据端,QA,QB,QC,QD是计数器状态输出端。

当同步置数端有效时,在时钟信号下降沿操作下,并行输入置数数据ABCD,是输出信号为ABCD;当异步清零端有效时,其它输入信号都不起作用,将计数器清零。

3.3设计思路:

采用74LS161芯片的异步清零端完成12进制加法过程, ==1100,(即11、12引脚)和CR连接成与非门;在同一个芯片上采用同步置数端完成7进制加法过程,利用(即12、13引脚)和CR连接成与非门。将两个与非门的输出端和CR用一个双掷开关连接,要求完成任意一个功能只需用开关即可。

3.4 74LS161芯片功能表

图2.12

3.5设计电路:

图2.13

4结果调试:

12进制加法器调试结果:

图2.14

7进制加法器调试结果:

图2.15

5实验仪器

(1)数字原理实验系统一台

(2)集成电路芯片:74LS161一片   74LS00两片

6实验结论及总结体会

(1) 实验结论

经过实验可知,满足时序图的变化,且可以进行自启动。

实验过程中很顺利,没有出现问题。

(2) 总结体会

经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数字电子技术课设,我已经熟练的掌握了Multisim的使用方法,可以轻松地找到许多元器件,在巩固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学到了新知识。刚开始做的时候,怎么也执行不出来,最后通过多方面的调整和学习执行出了结果,这更让我明白了持之以恒的重要性,锻炼了自己的头脑和动手能力,受益匪浅。

7参考文献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简明教程/余孟尝主编;

清华大学电子学教研组编.-3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