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已可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需要加ESP8266远程

楼主(2019-01-08):
大家好
前期改装的变焦摄像头
用的单片机控制3变镜头(焦距 对焦 光圈)
但是接线太多,控制端离摄像头太远
听朋友说可以使用esp2866WiFi模块远程控制,就不需要拉线了
由于本人从没玩过这东西
所以请教各位,如果要操作的话
从哪下手?
比如2866和单片机怎么接线?是否可以在原有的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里直接加入2866的控制代码?
需要用电脑还是手机控制?需要下载什么软件(看了些帖子,好像手机APP也需要自己写代码?)
或者给介绍一下2866的初级教程
学习一下也可以 (最好是通俗易懂滴  哈哈)

网友A:
2866里面有IO口,像普通的单片机一样,可以控制一些动作。里面有十几个IO口。弄个开发平台,控制步进电机,还是可以的。如果要联网的话,可以说,难道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66里面有IO口,像普通的单片机一样,可以控制一些动作。里面有十几个IO口。弄个开发平台,控制步进电机, ...

哦  明白了
我现在就是用单片机控制的步进电机
你的意思如果想无线控制 很困难是吧(主要是代码不好写 ?)
那我还是用单片机拉线吧  呵呵呵

网友B:
esp8266可以和单片机串口收发数据,然后最简单的就是用pc的tcp调试助手来和esp8266通信

网友C:
现找到“esp2866WiFi模块”的数据手册,读读通。

网友D(2019-02-11):
其实ESP8266有透传模式,意思就是你不用管它经过了什么协议处理,就当作个传输数据的模块使用就行,这样就和蓝牙或者是两根RXD、TXD线没什么区别了,你要做的就是配置ESP8266为透传模式,接下来的就是串口收发数据进行串口通信而已,至于手机或者电脑用相应的安卓版或PC串口调试助手进行串口通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