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的漏电保护电路用继电器和光耦加mos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1-08):
分别用继电器和光耦加mos管来通断限流控制电路,第二种方案的优点在哪

网友A:
第二种方案的优点在通断限流控制电路速度快。

网友B:
你提的是风马牛的问题。

网友C(2020-04-01):
继电器开关对敏感电路容易产生干扰

网友D:
断路器的种类太多,不好说。如果以市售的漏电保护插头来说,因为是控制交流电,用mos管不合适,用继电器方便。

网友E:
使用继电器具有更多优势。 光耦合器加MOSFET是固态组件,它们具有长寿命,但是固态器件有漏电流可能引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