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交通灯程序设计

楼主(2019-01-08):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void Delay(u16 nCount);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PI_Config(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1_InitStructure;
        SPI1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模式
        SPI1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_64;//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64
        SPI1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SPI_DataSize_8b;//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1_InitStructure.SPI_Mode=SPI_Mode_Master;//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模式
        SPI1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SPI_FirstBit_MSB; //高位在先
        SPI1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SPI1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1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 使用软件模式
        SPI1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2S_DeInit(SPI1);
        SPI_Init(SPI1, &SPI1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SPI_NSSInternalSoftwareConfig(SPI1, SPI_NSSInternalSoft_Set);//内部制高电平
        SPI_Cmd(SPI1, ENABLE);
        }

        void Write_Max7219(u8 address,u8 dat)
{
  //功能:向MAX7219写入数据
  //入口参数:address、dat
  //出口参数:无
  //说明: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3);
      SPI_I2S_SendData(SPI1, address);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delay_us(10);
            SPI_I2S_SendData(SPI1, dat);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delay_us(10);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

void Init_MAX7219(void)
{
Write_Max7219(0x09, 0xff);       //译码方式:BCD码
Write_Max7219(0x0a, 0x05);       //亮度
Write_Max7219(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

int mai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delay_init();
                GPIO_Config();
                SPI_Config();
          Init_MAX7219();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0|GPIO_Pin_1);

                Write_Max7219(0x01, 0x04);
           Write_Max7219(0x02, 0x01);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Write_Max7219(0x07, 0x01);
           Write_Max7219(0x08, 0x01);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3);
           Write_Max7219(0x02, 0x01);
                 Write_Max7219(0x07, 0x00);
           Write_Max7219(0x08, 0x01);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2);
           Write_Max7219(0x02, 0x01);
                Write_Max7219(0x03, 0x09);
           Write_Max7219(0x04,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1);
           Write_Max7219(0x02, 0x01);
                 Write_Max7219(0x07, 0x08);
           Write_Max7219(0x08,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0);
           Write_Max7219(0x02, 0x01);
          Write_Max7219(0x07, 0x07);
           Write_Max7219(0x08,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9);
           Write_Max7219(0x02, 0x00);
                Write_Max7219(0x07, 0x06);
           Write_Max7219(0x08,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8);
           Write_Max7219(0x02, 0x00);
                Write_Max7219(0x07, 0x05);
           Write_Max7219(0x08,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7);
           Write_Max7219(0x02, 0x00);
                Write_Max7219(0x07, 0x04);
           Write_Max7219(0x08,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6);
           Write_Max7219(0x02, 0x00);
                 Write_Max7219(0x07, 0x03);
           Write_Max7219(0x08,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5);
           Write_Max7219(0x02, 0x00);
                 Write_Max7219(0x07, 0x02);
           Write_Max7219(0x08,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4);
           Write_Max7219(0x02, 0x00);
                 Write_Max7219(0x07, 0x01);
           Write_Max7219(0x08,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0);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9);
                 Write_Max7219(0x01, 0x03);
           Write_Max7219(0x02, 0x00);
                 Write_Max7219(0x07, 0x03);
           Write_Max7219(0x08,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2);
           Write_Max7219(0x02, 0x00);
                 Write_Max7219(0x07, 0x02);
           Write_Max7219(0x08,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1);
           Write_Max7219(0x02, 0x00);
                 Write_Max7219(0x07, 0x01);
           Write_Max7219(0x08,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9|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8|GPIO_Pin_2);
                Write_Max7219(0x01, 0x02);
           Write_Max7219(0x02, 0x01);
           Write_Max7219(0x07, 0x05);
           Write_Max7219(0x08, 0x01);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1);
           Write_Max7219(0x02, 0x01);
           Write_Max7219(0x07, 0x04);
           Write_Max7219(0x08, 0x01);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0);
           Write_Max7219(0x02, 0x01);
                 Write_Max7219(0x07, 0x03);
           Write_Max7219(0x08, 0x01);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9);
           Write_Max7219(0x02, 0x00);
                Write_Max7219(0x07, 0x02);
           Write_Max7219(0x08, 0x01);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8);
           Write_Max7219(0x02, 0x00);
                 Write_Max7219(0x07, 0x01);
           Write_Max7219(0x08, 0x01);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7);
           Write_Max7219(0x02,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0);
           Write_Max7219(0x04, 0x01);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6);
           Write_Max7219(0x02, 0x00);
                Write_Max7219(0x07, 0x09);
           Write_Max7219(0x08,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5);
           Write_Max7219(0x02, 0x00);
                Write_Max7219(0x07, 0x08);
           Write_Max7219(0x08,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4);
           Write_Max7219(0x02,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7);
           Write_Max7219(0x04,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3);
           Write_Max7219(0x02, 0x00);
                Write_Max7219(0x07, 0x06);
           Write_Max7219(0x08,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2);
           Write_Max7219(0x02, 0x00);
                Write_Max7219(0x07, 0x05);
           Write_Max7219(0x08,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1);
           Write_Max7219(0x02, 0x00);
                 Write_Max7219(0x07, 0x04);
           Write_Max7219(0x08,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0);
                Write_Max7219(0x01, 0x03);
           Write_Max7219(0x02, 0x00);
                 Write_Max7219(0x07, 0x03);
           Write_Max7219(0x08,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2);
           Write_Max7219(0x02, 0x00);
                 Write_Max7219(0x07, 0x02);
           Write_Max7219(0x08,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Write_Max7219(0x01, 0x01);
           Write_Max7219(0x02, 0x00);
                 Write_Max7219(0x07, 0x01);
           Write_Max7219(0x08, 0x00);
                 Write_Max7219(0x03, 0x0f);
           Write_Max7219(0x04, 0x0f);
     Write_Max7219(0x05, 0x0f);
           Write_Max7219(0x06, 0x0f);
           delay_ms(1000);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GPIO_Pin_0);

        }
}
void Delay(u16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交通灯 max.7z

楼主:
原理图在此

网友A(2019-06-23):
楼主,PCB的图有吗,新手小白想联系一下布线

网友B:
楼主,请问有Proteus的仿真图吗

网友C(2019-12-17):
请问楼主有delay.h文件吗?方便发一下吗?

网友D(2021-06-04):
大佬有没有仿真源文件

网友E(2022-04-11):
有没有图纸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