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WiFi模块做的温度计

楼主(2019-01-08):
         用USR-WIFI232-T串口联网模块和51单片机能做成一个可以无线上网的数字温度计,图1是该温度计的实物照片。温度计采用3.3V电池供电,可置于任何一个需要测量温度的地方,通过网络或手机即可读取测得的温度数据,十分方便。
1.1 WiFi温度计的硬件电路
图2 WiFi温度计电路原理图
              图2是WiFi温度计的电路原理图,图中温度传感器采用TMP102低功耗温度传感器,单片机是AT89C2051。
1.2 WiFi温度计的编程
              从图2可以看出,单片机的串口和USR-WIFI232-T模块的串口连在一起,来自网络的命令可以通过USR-WIFI232-T模块串口传送给单片机;单片机的数据也可以通过串口经USR-WIFI232-T模块传送到网络,USR-WIFI232-T模块是WiFi温度计无线上网的信道。WiFi温度计通过单片机串口接收来自网络的命令,然后根据命令把TMP102温度传感器测得的数据通过单片机串口发送给USR-WIFI232-T模块,USR-WIFI232-T模块把数据传到网络上。单片机收到网络命令即通过串口发送温度数据,这是WiFi温度计编程的关键,实际就是单片机串口编程,下面列出部分程序。
WiFi温度计编程
// WiFi温度计TMP102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_nop_()
#include <IIC.H>              // IIC总线函数包

#define AddWr 0x90              //tmp102 WRITE ADD
#define AddRd 0x91              //tmp102 READ ADD

uchar dis_buf[4]={1,2,3,4};              //显示数据缓存数组
uchar RS232_BUF[7];                                 //RS2232发送缓存
//-------------------------------------
//串口初始化
              void Init_UART(void)
{
              SCON=0x50;              //串口工作方式1
              //PCON=0x80;//SMOD=1波特率=19200
              TMOD=0x20;              //定时器1设置为定时器方式1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TR1=1;
}
//串口与上位机通信
//-----------------------------------------------
void TX_Byte(uchar message)//串口发送字节
{
              SBUF=message;
              while(TI==0);
              TI=0;
}
//-----------------------------------------------
uchar Recive(void) //串口接收
{
              uchar x;
                while(RI==0);
              RI=0;
                x=SBUF;
                return x;
}
//--------------------------------------
void del_ms(uint x) //延时
{
              uchar j;
              while(x--)
              {for(j=0;j<125;j++);}
}

//------------------------------------------------------------------------
void TX_Temp(void)//返回温度数据
{
    union
  {
    uchar c[2];
    uint x;
  }temp2;

    del_ms(10);
    temp2.x=tmp102_rd();             //读两字节温度数据

        if(temp2.c[0]&0x80)                                 //若为负数
          {
            temp2.x=~(temp2.x)+1;                             //取反加1
            RS232_BUF[2]='-';                     //负号
          }

          dis_buf[3]=temp2.c[0]/100;     //百位
          dis_buf[2]=(temp2.c[0]%100)/10;//十位
          dis_buf[1]=temp2.c[0]%10;      //个位
          temp2.c[1]>>=4;
          dis_buf[0]=xiaoshu(temp2.c[1]);//小数

          RS232_BUF[2]=dis_buf[3]+0x30;
          RS232_BUF[3]=dis_buf[2]+0x30;
          RS232_BUF[4]=dis_buf[1]+0x30;
          RS232_BUF[5]=dis_buf[0]+0x30;

        //发送4位温度数据,温度为十进制格式
                            TX_Byte(RS232_BUF[2]);                     //温度整数部分百位
                            TX_Byte(RS232_BUF[3]);                     //十位
        TX_Byte(RS232_BUF[4]);                     //个位
        TX_Byte('.');                                                 //小数点
        TX_Byte(RS232_BUF[5]);                     //小数
        TX_Byte(' ');                                                 //空格

}
//-------------------------------------------------------------------
void TX_Strings(char *string)//发送字符串
{
    while (*string) {
         TX_Byte(*string++);
    }
}
//++++++++++++++++++++++++++++++++++++++++++++++++++
void main()
{
              uchar cmd;
              Init_UART();//串口初始化
              del_ms(100);

              while(1)
              {
                cmd=Recive();
                del_ms(20);
                //TX_Byte(cmd);

                            switch (cmd)
                            {                                                                 //根据收到的命令返回
        case '1':
          TX_Strings("Wifi Thermometer\r\n");//返回标题
          TX_Strings("tanggong\r\n");
            break;
        case '2':
          TX_Temp();                        //返回温度数据
          TX_Strings("\r\n");                                      //换行
            break;
        case '3':
          TX_Byte(cmd);                                //返回收到的命令
          TX_Strings("\r\n");                                      //换行
            break;
        default:break;
                            }
              }

}

1.3 WiFi温度计的使用
              用电脑或手机上网都可以控制WiFi温度计,读者可以自己编写电脑或手机使用的软件控制WiFi温度计,也可以使用网上现成的软件。限于篇幅这里只介绍如何用现成的手机软件来控制WiFi温度计,使用的手机软件是“网络调试助手”,可在网上下载。
              由于USR-WIFI232-T模块设置在AP+STA模式,故此两种模式都可以工作,在这两种模式时USR-WIFI232-T模块的端口号是相同的,都是8899,但两种模式的IP地址是不同的,在AP模式USR-WIFI232-T模块的IP地址是固定的“10.10.100.254”;在STA模式USR-WIFI232-T模块的IP地址是由网络随机分配的一个不固定地址,需要用搜索软件搜索模块,获得这个IP地址,按照这个IP地址才能和模块建立连接。因此两种模式的使用方法不同,下面分述在两种工作模式时的使用方法。
16.4.1 WiFi模块在AP模式
              给WiFi温度计通电,待模块启动状态指示灯D2亮了以后,打开手机在WLAN无线网络连接列表中看是否有USR-WIFI232-T模块,无线信号强度是否正常,若正常则按以下步骤进行:
  • 接USR-WIFI232-T模块。如图3所示。
图3 手机连接模块
②显示“已连接”之后,打开手机中安装的“网络调试助手”应用软件,在“tcp client ”选项卡下面点“增加”,设置IP地址为模块的默认IP地址10.10.100.254,端口为8899,如图4所示,在左边会显示连接的IP地址和端口号,说明已连接到WiFi温度计。
③在下面的发送文本框中输入发送命令,命令1是返回标题,命令2是返回温度值。单击发送按钮,就会收到返回的数据,显示在手机屏幕中间,如图4所示。“031.1”是返回的温度数据。
图4 手机发命令接收温度计数据

网友A(2019-05-04):
不错,要是有本地显示就完美了

网友B(2022-11-23):
很不错,只是刚开始有问题

网友B:
很不错,但是代码是要改过

网友C:
  本地局域网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