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lcd调试经验

楼主(2019-01-08):
1.1 lcd调参公式1 :vt不能调小, vbp调小后可以调整.
2 :vspw一般设置为3或者4,一个场的像素很大的.(1太小,别人不好调,比如8823)
3 :同一屏幕分辨率变高,时钟变高.Hbp变小,ht变大,hspw变小
4 : lcd_dclk_freq =lcd_ht * lcd_vt * fps (大部分为60hz) (这个一般要最先确定).可以猜
5 : lcd_ht = lcd_x + lcd_hbp+ lcd_hspw + hfp(>0)
6 : lcd_hbp = hsyncback porch+hsync width
7 : lcd_vt = lcd_y + lcd_vbp+ lcd_vspw + vfp(>0)
8 : lcd_vbp = VSYNC back porch+VSYNC width
9 : vbp >vspw   vspw 一般很小
10 : hbp > hspw
11 :lcd_hv_sync_polarity 设置行场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用示波器量)
1.2 调参步骤1 得到时钟频率(1)示波器量原车屏得到
(2)经验预估lcd_dclk_freq= lcd_ht(>lcd_x)*lcd_vt(>lcd_y) * fps(60)
2 得到分辨率(1)     屏参得到
(2)     经验预估  (几种常见尺寸对应的分辨率)
(3)     有分辨率可以预估频率,有频率可以预估行场
3 设置行场的有效电平lcd_hv_sync_polarity设置行场的有效电平(与原车相同就行)
4 根据vspw设置vbp(1)如果可以量原车信号, vt根据行信号周期确定.vspw根据行信号宽度确定.
(2)场频率一般60hz,设置vt,可以基本确定vbp
    Lcd_vbp = lcd_vt -lcd_y – lcd_vspw

5 根据hspw设置hbp    (1) 可以量原车信号,ht根据行信号周期确定.hspw根据行信号宽度确定.
    (2) 行频率
Lcd_hbp = lcd_ht -lcd_x – lcd_hspw

网友A(2023-10-18):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