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一个时钟(2位7段数码管还是不会用),有些头疼

楼主(2019-01-08):
//虽然能一秒显示一个数,但是2位7段数码管还是不会用。本来是想实现24秒,晚上18点到第二天6点路灯打开,用24秒代替24时显示出来。还有单片机内部的AD转换,,能够用LCD显示出光照强度。(本来应该是用LCD全部一起显示出来的)感觉实在不会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uchar code table[]={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e6};
     //显示0,1,2,3,4,5,6,7,8,9 共阴取反
uchar num;
void delay(uint);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while(1)
{
for(num=0;num<24;num++)
{
int a,b;
a=num%10;
b=num/10;
duan=1;
P0=~table[b];
delay(500);
duan=0;
P0=~0xff;
wei=1;
P0=~table[a];
delay(500);
wei=0;
  if(num>6&&num<18)
{P1=0xff;}
else
{P1=0x00;}
}

}

  }

楼主:
请教各位

网友A:
不知道你学了多久,如果很容易的话,单片机这一行就不值钱了。一样样的弄懂,功到自然成。

网友B:
AT89C51 内部没有ADC,这样取光照度的电路不可行,换个思路吧。

楼主:
可以用ADC0804转换吧

楼主:
正在尝试用0804转换和1602 显示数据

网友C:
可以用DS1302时钟,走时精确,简单好用。显示用数码管、液晶都可以。看你手头上有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DS1302时钟,走时精确,简单好用。显示用数码管、液晶都可以。看你手头上有啥

有1602

网友D:
一、我看了你的仿真电路,如果你只能点亮一位数码管,希望两位一齐点亮的话,可以用轮留点亮的方法。例如第10ms点亮位1数码管,第20ms点亮位2数码管。

二、若单片机没有AD转换器的话,可以随便买个AD转换模块接在单片机即可。例如AD5686芯片。

三、我用单片机十年以上了,感觉单片机只是让你慢慢学习模电和数电的起点,慢慢学,总会学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我看了你的仿真电路,如果你只能点亮一位数码管,希望两位一齐点亮的话,可以用轮留点亮的方法。例如第 ...

恩恩,谢谢,单片机的程序还是要慢慢写才好,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