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6800-ES V2.0 51单片机数码管时钟程序

楼主:
用的是89c51单片机。如图:
按下k1切换时间日期Removeformat
按下k2对时间进行调节,每按一下,调节一位
按下k3 +1
按下k4 -1最后再附上此单片机开发板原理图

电路图:http://www.51hei.com/bbs/dpj-42448-1.html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temp.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beep=P1^5;
int t,num1=9,num2=5,num3=2,num4=5,num6=2,num5=3,s2num=0,b=0,flag=1,san=0;
uchar numday1=1,numday2=3,numyue1=2,numyue2=1,numnian1=7,numnian2=1;
uchar DisplayData[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void chushi();
void delay(uchar i);
void xianshi();
void key();
void riqi();
void baoshi();

void chushi()
{
  TMOD=0x11;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T1=1;
  TR1=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TR0=1;
  EA=1;
}
void jishi()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
        if(t==20)
        {
          t=0;
          num1++;
          if(num1==10)
          {
          num1=0;
          num2++;
          if(num2==6)
          {
           num2=0;
           num3++;
          if(num3==10)
          {
             num3=0;
                 num4++;
                 if(num4==6)
                 {
                 num4=0;
                 num5++;
                 if(num5==4)
                 {
                 num5=0;
                 num6++;
                 if(num6==3)
                 {
                 num6=0;
                 }
                 }
                 }
          }
          }
          }
          if((num5==3)&&(num6==2)&&(num4==5)&&(num3==9)&&(num2==5)&&(num1==9))
           {
              numday1++;
           }
                baoshi();
        }

}
void xianshi()
{
        key();
       lsa=0;
           lsb=0;
           lsc=0;
           if(s2num==1)
           {
           if(san%2==0)
             P0=a[num1];
           else
             P0=0X00;
           }
           else
             P0=a[num1];
           delay(10);
           P0=0x00;           //消隐

           lsa=1;
           lsb=0;
           lsc=0;
           if(s2num==2)
           {
           if(san%2==0)
           P0=a[num2];
           else
           P0=0X00;
           }
           else
           P0=a[num2];
           delay(10);
           P0=0x00;

        lsa=0;
           lsb=1;
           lsc=0;
           P0=a[10];
           delay(10);
           P0=0x00;

           lsa=1;
           lsb=1;
           lsc=0;
           if(s2num==3)
           {
           if(san%2==0)           //闪烁
           P0=a[num3];
           else
           P0=0X00;
           }
           else
           P0=a[num3];
           delay(10);
           P0=0x00;

           lsa=0;
           lsb=0;
           lsc=1;
           if(s2num==4)
           {
           if(san%2==0)
           P0=a[num4];
           else
           P0=0x00;
           }
           else
           P0=a[num4];
           delay(10);
           P0=0x00;

           lsa=1;
           lsb=0;
           lsc=1;
           P0=a[10];
           delay(10);
           P0=0x00;

           lsa=0;
           lsb=1;
           lsc=1;
           if(s2num==5)
          {
           if(san%2==0)
           P0=a[num5];
           else
           P0=0x00;
           }
           else
           P0=a[num5];
           delay(10);
           P0=0x00;

           lsa=1;
           lsb=1;
           lsc=1;
           if(s2num==6)
           {
           if(san%2==0)
           P0=a[num6];
           else
           P0=0x00;
           }
           else
           P0=a[num6];
           delay(10);
           P0=0x00;

}
void delay(uchar i)
{
  while(i--);
}

/**********************************************
                                 按键加减
**********************************************/
void key()
{

  if(k2==0)
  {
     delay(1000);
         if(k2==0)
         {
           s2num++;
           while(!k2);
           if(s2num==1)
           {
            TR0=0;
                TR1=1;
           }
           if(s2num==7)
           {
             TR0=1;
                 TR1=0;
              s2num=0;
           }
         }

  }

  if(s2num!=0)
  {

        if(s2num==1)
        {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num1++;
                        if(num1==10)
                        {
                          num1=0;
                        }
                  }
           }
           while(!k3);

                if(k4==0)
           {
              delay(1000);
                  if(k4==0)
                  {
                    num1--;
                        if(num1==-1)
                        {
                          num1=9;
                        }
                  }
           }
           while(!k4);
        }

        if(s2num==2)
        {

                TR1=1;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num2++;
                        if(num2==6)
                        {
                          num2=0;
                        }
                  }
           }
           while(!k3);

                if(k4==0)
           {
              delay(1000);
                  if(k4==0)
                  {
                    num2--;
                        if(num2==-1)
                        {
                          num2=5;
                        }
                  }
           }
           while(!k4);
        }

         if(s2num==3)
        {
            TR1=1;
           if(k3==0)
           {
               san=0;
              delay(1000);
                  if(k3==0)
                  {
                    num3++;
                        if(num3==10)
                        {
                          num3=0;
                        }
                  }
           }
           while(!k3);

                if(k4==0)
           {
              delay(1000);
                  if(k4==0)
                  {
                    num3--;
                        if(num3==-1)
                        {
                          num3=9;
                        }
                  }
           }
           while(!k4);
        }

         if(s2num==4)
        {
           TR1=1;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num4++;
                        if(num4==6)
                        {
                          num4=0;
                        }
                  }
           }
           while(!k3);

                if(k4==0)
           {
              delay(1000);
                  if(k4==0)
                  {
                    num4--;
                        if(num4==-1)
                        {
                          num4= 5;
                        }
                  }
           }
           while(!k4);
        }

        if(s2num==5)
        {
            TR1=1;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num5++;
                        if(num5==4)
                        {
                          num5=0;
                        }
                  }
           }
           while(!k3);

                if(k4==0)
           {
              delay(1000);
                  if(k4==0)
                  {
                    num5--;
                        if(num5==-1)
                        {
                          num5=3;
                        }
                  }
           }
           while(!k4);
        }

         if(s2num==6)
        {
        TR1=1;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num6++;
                        if(num6==3)
                        {
                          num6=0;
                        }
                  }
           }
           while(!k3);

                if(k4==0)
           {
              delay(1000);
                  if(k4==0)
                  {
                    num6--;
                        if(num6==-1)
                        {
                          num6=2;
                        }
                  }
           }
           while(!k4);
        }

/*        if(k4==0)
        {
          delay(1000);
          if(k4==0)
          {
            num1=0;
                num2=0;
                num3=0;
                num4=0;
                num5=0;
                num6=0;
          }
        }
        while(!k4);        */
}
}

/****************************************
             显示日期
*****************************************/
void riqi()
{

       lsa=0;
           lsb=0;
           lsc=0;
           P0=a[numday1];
           delay(10);
           P0=0x00;           //消隐

           lsa=1;
           lsb=0;
           lsc=0;
           P0=a[numday2];
           delay(10);
           P0=0x00;

                lsa=0;
           lsb=1;
           lsc=0;
           P0=a[10];
           delay(10);
           P0=0x00;

           lsa=1;
           lsb=1;
           lsc=0;
           P0=a[numyue1];
           delay(10);
           P0=0x00;

           lsa=0;
           lsb=0;
           lsc=1;
           P0=a[numyue2];
           delay(10);
           P0=0x00;

           lsa=1;
           lsb=0;
           lsc=1;
           P0=a[10];
           delay(10);
           P0=0x00;

           lsa=0;
           lsb=1;
           lsc=1;
           P0=a[numnian1];
           delay(10);
           P0=0x00;

           lsa=1;
           lsb=1;
           lsc=1;
           P0=a[numnian2];
           delay(10);
           P0=0x00;
}

void sanshuo() interrupt 3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san++;
        if(san==11)
        san=0;
}
void baoshi()
{
    int i;
   if((num4==5)&&(num3==9)&&(num2==5)&&(num1==9))
    for(i=10000;i>2;i--)
  {
        beep=~beep;
        delay(10);
        }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isplayData[1] = a[temp / 10000];
        DisplayData[2] = a[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3] = a[temp % 1000 / 100] | 0x80;
……………………

网友A(2019-12-23):
很实用,最近在搞设计,
借鉴参考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