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s内计脉冲数小程序说target not created求大佬解答

楼主(2019-01-09):
ORG 0000H
RESET: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ITOP
        ORG 1000H
MAIN:  MOV SP,#60H
        MOV B,#14H
        MOV R1,#0H
        MOV R0,#0H
        MOV TOMD,51H
        MOV TL0,#00H
        MOV TH0,#4CH
        MOV TL1,#00H
        MOV TH1,#00H
        SETB ET0
        SETB ET1
        SETB EA
        SETB TR0
        SETB TR1
        CLR A
        MOV R2,#0H
        HERE:SHMP HERE
ITOP:   MOV TL0,#00H
        MOV TH0,#4CH
        DJNZ B,RTURN
        CLR    EA
        CLR TR0
        CLR TR1
        MOV    R1,TH1
        MOV    R0,TL1
        SETB F0
RTURN:RETI
        END

楼主:
是利用T0计时1s,T1计脉冲数

网友A:
你是否已经将文件加入项目中?

网友B:
这两个地方有问题:
MOV TOMD,51H
HERE:SHMP HERE
改成:
MOV TMOD,#51H;TOMD
;HERE:SHMP HERE

网友C:
你打算将程序放在哪里运行呢?放好了没有?

网友D: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是利用T0计时1s,T1计脉冲数

        ORG 0000H
RESET: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ITOP
        ORG 1000H
MAIN:   MOV SP,  #60H
        MOV B,   #14H ;20 x 50ms = 1s
        MOV R1,  #0H
        MOV R0,  #0H
        MOV TMOD,#51H ;TOMD ;MOV TOMD,51H   ;定时器 1使用模式1,16位计数器,
        MOV TL0, #00H ;给定初值
        MOV TH0, #4CH
        MOV TL1, #00H ;给定初值 T1外部计数
        MOV TH1, #00H
        SETB ET0 ;定时器0 中断打开
        SETB ET1 ;定时器1 中断打开
        SETB EA  ;总中断打开
        SETB TR0 ;定时器 0 开始运行
        SETB TR1 ;定时器 1 开始运行
        CLR A
        MOV R2,#0H
HERE:   SJMP HERE  ;HERE:SHMP HERE
;定时器0,
ITOP:   MOV TL0,#00H  ;重新赋值
        MOV TH0,#4CH
        DJNZ B,RTURN  ; <20
        CLR    EA
        CLR TR0
        CLR TR1
        MOV    R1,TH1 ;计数器
        MOV    R0,TL1
        SETB F0
RTURN:  RETI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