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忙把单片机程序里面的矩阵键盘改成图片的形式 A B C D 各一种功能

楼主:
求大佬帮忙把程序里面的矩阵键盘改成图片的形式 A B C D 各一种功能

原来是这种:

网友A(2019-01-10):
Proteus是矩阵键盘4x4,下面的图片也是矩阵键盘4x4,不明白你要表达怎样的意思。

网友B:
输入keypad,自带的有这三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roteus是矩阵键盘4x4,下面的图片也是矩阵键盘4x4,不明白你要表达怎样的意思。

就是按键对应的值要改成下面图片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入keypad,自带的有这三种

谢谢  改过之后程序不知道要怎么改

网友D:
keypad,找这个,程序不需要改,和原来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按键对应的值要改成下面图片的那种

Proteus键盘样式可以自由定义。keil里的矩阵键盘的键值也可以自由定义,对应一致就可以了。
附上Proteus仿真文件及HEX文件可以试一下,通过按键操作,屏幕显示可能会在以下几种状态之间。

//0:等待输入,按键判断

//1:密码正确,取得权限

//2:按下设置,重新确权

//3:确认成功,等待改密

//4:错误超限,延时录入

//5:最大错误,锁定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roteus键盘样式可以自由定义。keil里的矩阵键盘的键值也可以自由定义,对应一致就可以了。
附上Proteus ...

有没有程序可以让我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