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平衡小车程序与安卓APP源码

楼主(2019-01-09):
内含Android控制APP,近期编写的现在分享给大家

安卓app源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o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dc.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mpuiic.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1.h"

extern int Moto1,Moto2;      //电机PWM变量 应是Motor的 向Moto致敬
extern u8 data[2];           //WIFI数据
short aacx=0,aacy=0,aacz=0;         //加速度值
float pitch,roll,yaw=0;      //欧拉角
short y_angle=0;             //Y轴角度
int TIM_2=0,TIM_4=0;         //编码器脉冲数
int Battery=0;               //电池电压
int Balance_PWM=0;           //角度环输出脉冲
int Velocity_PWM=0;          //速度环输出脉冲
int Turn_PWM=0;              //转向变量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MiniBalance_PWM_Init(7199,0);
        Encoder_Init_TIM2();    //初始化编码器左
        Encoder_Init_TIM4();    //初始化编码器右
        USART1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1
        ESP8266_Init();         //初始化ESP8266参数
        Adc_Init();             //ADC初始化
        MPU_Init();             //MPU6050参数初始化
        mpu_dmp_init();         //MPU6050_DMP初始化
        TIM1_Int_Init(4999,71); //5ms的定时器中断
        OLED_Fill(0x00);        //清屏
        OLED_Str_8x16(0,0,"Battery:");
        OLED_Str_8x16(80,0,".");
        OLED_Str_8x16(96,0,"V");
        while(1)
        {

        Battery=(Get_Adc_Average(8,10)*0.004028)*10;//计算电池电压
        OLED_Number_8x16(64,0,Battery/100);
        OLED_Number_8x16(72,0,Battery%100/10);
        OLED_Number_8x16(88,0,Battery%10);
        }
}
/*============================= TIM3定时5ms================================*/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1, TIM_IT_Update) != RESET)//判断是否更新中断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Update);//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_2=-Read_Encoder(2);//获取右轮脉冲值
        TIM_4=Read_Encoder(4);//获取左轮脉冲值
        if(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0&&MPU_Get_Gyroscope(&aacx,&aacy,&aacz)==0)//获取欧拉角和加速度值
        {

         Balance_PWM=balance(roll,aacx);//直立环
         Velocity_PWM=velocity(TIM_2,TIM_4);//速度环
   Moto1=Balance_PWM-Velocity_PWM+Turn_PWM;//计算右轮PWM值
         Moto2=Balance_PWM-Velocity_PWM-Turn_PWM;//计算左轮PWM值
         Xianfu_Pwm();//PWM限幅
         Set_Pwm(Moto1,Moto2);//赋值给PWM寄存器
   Motor_Off(roll); //实时监测角度 大于或小于50度时 强制停止电机
        }

        }
}

网友A(2019-05-11):
老哥,下了你的程序不能用,能联系一下吗,

网友A:
老哥,下了你的资料不能回复,能联系交流一下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