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19查找器件的问题

楼主(2019-01-09):
Altium Designer版本是19.0.4。

如图选择查找器件。

搜索路径中的文件。点击查找之后,这个“搜索库”页面消失,没有其他反应。
components页面也不动。

这张图是在搜索库之前的状态,搜索后一点不变。
想请教各位大神,这么搜索器件有错误么?还有其他跨库搜索的方法么?

网友A(2019-05-15):
应该是版本的bug,安装19.0.15可破
注意19.0.15查找器件的地方在components菜单里面的三横里面:

19.0.15修复描述:

下载地址ad官网吧

直接更新原来的版本即可,license可以用原来的版本的

网友B(2019-01-09):
要是楼主对软件熟悉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没装就想用怎么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楼主对软件熟悉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没装就想用怎么可能

我之前用的是AD17,换电脑后就想用一下AD19看看,结果到搜索器件就不会了。

网友C(2019-02-27):
同问,今天话电路图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知道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D:
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E:
我还在用AD13你都用AD19了

网友F(2019-08-23):
楼主,我也是这个问题,搜索后一点没变,急,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G(2019-12-30):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版本的bug,安装19.0.15可破
注意19.0.15查找器件的地方在components菜单里面的三横里面:

能给个链接嘛?没找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