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12位轨对轨DAC MCP4725驱动程序-项目在用的

楼主(2019-01-09):
此款DAC芯片是SOP6封装的12位的轨对轨片子,正好补偿小容量STM32没有DAC功能的缺陷,IIC接口,外围电路很简单。输出函数直接调用:MCP4725_WriteData_Voltage(u16 Vout) 这个函数。补充一下:最大输出为5V,用到了电平转换。例如:****
头文件/初始化文件忽略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MCP4725_Init();   //MCP4725初始化
         while(1)
        {
   MCP4725_WriteData_Voltage(4095);   //输出最大   一般要求在100-4000之间
        }
}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MCP4725.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初始化IIC接口
void MCP4725_Init(void)
{
        IIC_Init();
}

//使用快速模式写命令写DAC寄存器
void MCP4725_WriteData_Voltage(u16 Vout)   //电压单位mV
{
  u8 temp;
        u16 Dn;
        Dn = ( 4096 * Vout) / VREF_5V;
        temp = (0x0F00 & Dn) >> 8;  //12位数据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C2);      //器件寻址,器件代吗:1100; 地址位A2,A1,A0为 0 , 0 , 1;-> 1100 001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temp);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n);        //将低8位送到DAC寄存器
        IIC_Wait_Ack();
    IIC_Stop();//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delay_ms(10);
}

void MCP4725_WriteData_Digital(u16 data)   //12位数字量
{
  u8 data_H=0,data_L=0;
        data_H = ( 0x0F00 & data) >> 8;
        data_L = 0X00FF & data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C0);      //器件寻址,器件代吗:1100; 地址位A2,A1,A0为 0 , 0 , 0;-> 1100 000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a_H);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a_L);
        IIC_Wait_Ack();
    IIC_Stop();//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delay_ms(10);
}

网友A(2019-03-17):
大哥,工程不完整啊,搞不好啊,能不能帮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工程不完整啊,搞不好啊,能不能帮帮我

抱歉哦,由于这是公司的项目,产品在专利审查期,暂且不能外放。你可以把这个文件移植到正点原子的任意一个工程里面,调用那个函数就行了

网友B(2019-08-04):
VREF_5V是4760是什么意思?4760是5V电压的DAC值吗

网友B:
楼主,我用了你的程序,MCP4725_WriteData_Voltage(2000),用万用表测得的电压是1.61V,但是我把2000改为3724,测得的电压还是1.61V,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楼主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C(2019-12-01):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用了你的程序,MCP4725_WriteData_Voltage(2000),用万用表测得的电压是1.61V,但是我把2000改为 ...

你的A0是接的地,而楼主的A0接的是高,地址不对。

网友D(2020-01-16):
楼主,3v3供电的测试没问题,用5v给MCP4725供电,用数字方式写4095时得到的电压只有2.7v

网友E(2020-05-06):
太感谢了,已经做出来了

网友F(2020-11-07):
我的调通了,地址是0xC0,
说来也不容易啊,卖家给的地址是 0x60 或0x61,怎么试验都不行,
后来我自动累加地址试验串口输出观察地址和示波器上的电压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 两个地方需要改地址)

网友G(2020-12-18):
引用 网友F:
我的调通了,地址是0xC0,
说来也不容易啊,卖家给的地址是 0x60 或0x61,怎么试验都不行,
后来我自动累 ...

能分享一下您的程序吗

网友H(2021-04-21):
这个东西真是不错,也很便宜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的调通了,地址是0xC0,
说来也不容易啊,卖家给的地址是 0x60 或0x61,怎么试验都不行,
后来我自动累 ...

卖家给的地址 0x60 ,
0x60=0110 0000,
左移1位得1100 0000=0xCO

网友J(2021-06-26):
感谢分享。补充STM32的DAC,非常实用

网友K:
有MSP的历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