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读DS1302显示字符抖动的问题

楼主(2019-01-09):
硬件连接情况:时钟和使能加了上拉电阻,IO没有上拉电阻。
程序中在读取完后,将IO拉高释放,或者不写IO,显示字符都会抖动,即闪现问号(?)
网上找到的方法在读取数据之后,单片机将IO拉低,我按照这种方法确实不抖了,不过想不明白原因:
IO被拉低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能继续读取后面的字节?通过查1302的数据手册可以看出,IO管脚作为输出时是推挽输出。会不会出现单片机拉低IO的同时,1302要发出1,推挽输出又强行拉高?这样能把1发出来吗?实际情况看来,通信确实是正常的,但是不理解是怎么实现的
推广开来,一边是通过MOS管对地导通,另一边是推挽输出高电平,连在一起会不会电平是VCC的一半?电流会不会太大?
初学者描述得可能不太准确,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具体情况我不知道,但我知道IO是一定要上拉的,使能端可以不用上拉,时钟和数据是要上拉的的
如果不上拉,可以写DS1302,也可以读取DS1302的数据,但有时候会数据错误

网友B:
上拉增加驱动能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