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容器保护器的应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9-01-09):
  电力电容器保护器是可与切换电容器接触器,无功补偿控制器,熔断器等组成电力电容器控制系统,主要作为电力电容器及补偿补偿电路中出现的过流、短路,涌流,谐波,过压等故障进行保护,电力电容器保护器作为过流保护的新型产品填补了国内电力电容器保护器的空白,可广泛应用于功率因数自动补偿控制电路。
  电力电容器保护器的应用注意事项
  1、保护器工作电源应与标称电压相符。
  2、保护器接线端子接线应正确无误,接触良好。
  3、应定期进行检查,确保可靠运行。
  4、保护器动作指示后,必须仔细观察故障所示类型,仔细检查故障原因,在正确处理故障后方可再次运行。
  5、电容器投入运行时,运行指示灯处于闪烁状态,若在很短时间内出现过流跳闸,应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一下电容器时间运行电流,若电流值超过额定电流的1.35倍时。说明在保护范围内正常过流动作。否则可能是因电网中谐波含量过大造成。
  6、对电容器运行电流状态基本判断:电容器正常投入运行时,运行指示灯有一定频率闪烁,若闪烁频率很低或没有闪烁,说明电容器运行电流很小,或可能无电流。这种情况可能是控制电路中接触器未投入工作或电容器自身电容量降低。
  7、保护器动作自锁或故障报警后,自锁灯亮。说明电容器回路有大电流故障,需要认真检查原因,待故障排除后,才能复位启动,以免故障重复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