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中断解码433M无线遥控的源程序

楼主(2019-01-09):
stm32定时器中断解码433m无线信号,测试过可用直接用
#include "rf433.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 USER CODE BEGIN 0 */
uint8_t rf_data[3] = {0};

uint8_t RF;

uint8_t decode_ok;                 //解码成功
uint8_t  hh_w,ll_w;           //高,低电平宽度
uint8_t  ma_x;                //接收到第几位编码了
uint8_t  bma1,bma2,bma3,bma4; //用于接收过程存放遥控编码,编码比较两次,这是第一次
uint8_t  mma1,mma2,mma3,mma4;
uint8_t mmb1,mmb2,mmb3,mmb4; //        用于接收过程存放遥控编码,第二次
//extern uint8_t mmb1,mmb2,mmb3,mmb4;

uint8_t rf_ok1,rf_ok2,rf_ok;                 //解码过程中的临时接收成功标志,接收到一个完整的遥控命令后置1,通知解码程序可以解码了
uint8_t old_rc5;             //保存上一次查询到的电平状态
uint8_t tb_ok;               //接收到同步的马时置1
uint8_t D0,D1,D2,D3 ;
uint16_t s ,s1;
uint8_t bt_auto;     //自动设置遥控接收波特率标志

/*        存放学习数据 即存储在flash里的 */
//u8 rf433_save_data[3] = { 0x6d, 0xab, 0x26 };
u8 rf433_save_data[3] = {0};
/*        433数据接收成功标志位  */
u8 rf433_msg_rev_success = NO;

/*        是否刚刚解析完数据 用于给应用层提供一次输出 滤除掉发送端多次发送数据 */
u8 isJustParser = NO;

/* 学习状态 */
u8 isLearnStatus = NO;

/*        433初始化 */
void RF433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开启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 RF433引脚功能定义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F433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上拉输入

        GPIO_Init(RF433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learnKey引脚功能定义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if 0
        /* EXTI line mode config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ndif

                /* ??TIM2CLK ? 72MHZ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 ENABLE);
    //TIM_DeInit(TIM2);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49;

    /* ?? TIM_Period?????????????? */
          /* ???????72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1;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ê1?ü°′?üWK_UP?ù?úμ?ía2??D??í¨μà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3;        //?à??ó??è??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4;                                        //×óó??è??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ê1?üía2??D??í¨μà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md(TIM2,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 ENABLE);                /*???????*/

}
/*        50us中断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        用于滤除 */
        static u16 cnt = 0x0;
        static u32 decode_ok_cnt = 0;

        if ( TIM_GetITStatus(TIM2 , TIM_IT_Update) != RESET )
        {
                /*        刚解析成功一次数据  则延时一定时间 再进行数据接收 */

                if( isJustParser == YES )
                {
                                /*        用于滤除 */
                        decode_ok_cnt++;
                        if( decode_ok_cnt < 18000 )        //        900ms
                        {
                                /*        900ms之后 再进行判断 */
                                TIM_ClearITPendingBit( TIM2, TIM_FLAG_Update );
                                return;
                        }
                }
                isJustParser = NO;
                decode_ok_cnt = 0;
                /*        读取电平 */
                RF = RF433_DATA;
                /*        硬件电路 三极管反向 */
                if( RF == 1 )
                {
                                ll_w++;
                                old_rc5=0;
                }                // 检测到低电平 低电平时间加1,记录本次电平状态old_rc5
    else              // 检测到高电平
    {
                                hh_w++;
         if (!old_rc5)  // 检测到从低到高的跳变,已检测到一个完整(高-低)电平周期
         {
                                         //if (((hh_w>=2)&&(hh_w<=5))&&((ll_w>=60)&&(ll_w<=180))) //判同步码          2/5 100/130
                                         if (((hh_w>=1)&&(hh_w<=20))&&((ll_w>=50)&&(ll_w<=190))) //判同步码          2/5 100/130
                                         {
                                                  tb_ok = 1 ;
                                                        ma_x = 0;
                                                        bma1=0; bma2=0; bma3=0; bma4=0;

                                         }
           else if ((tb_ok)&&((ll_w>=12)&&(ll_w<=18)))         //   8/13
                                        {
                                                ma_x++;                                //已经接收到同步码,判0                        //        800us
                                                if(ma_x>23)
                                                {
                                                         if(!rf_ok1)        //rf_ok1 临时接收成功
                                                        {
                                                                        mma1=bma1;
                                                                        mma2=bma2;
                                                                        mma3=bma3;
                                                                        mma4=bma4;                   //将接收到的编码复制到解码寄存器中
                                                                        rf_ok1=1;                    // 通知解码子程序可以解码了
                                                                        tb_ok=0;
//                                                                bt_auto=0;
                                                                        s=800;

                                                        }
                                                        else
                                                        {
                                                                        mmb1=bma1;
                                                                        mmb2=bma2;
                                                                        mmb3=bma3;
                                                                        mmb4=bma4;                    //将接收到的编码复制到解码寄存器中
                                                                        rf_ok2=1;                     // 通知解码子程序可以解码了
                                                                        tb_ok=0;
        //                                                        bt_auto=0;
                                                        }
                                                }
                                 }
            else if ((tb_ok)&&((ll_w>=2)&&(ll_w<=7)))                   //   2/7
            {
                                                        /* 1 */                                        /*        200us */
                                                                switch (ma_x)
                {
                                                                                        /*        合成数据位        */
                                                                                 /*        同步头1 */
                                                                                 case 0 : { bma1=bma1 | 0x80; break; }
                                                                                 case 1 : { bma1=bma1 | 0x40; break; }
                                                                                 case 2 : { bma1=bma1 | 0x20; break; }
                                                                                 case 3 : { bma1=bma1 | 0x10; break; }
                                                                                 case 4 : { bma1=bma1 | 0x08; break; }
                                                                                 case 5 : { bma1=bma1 | 0x04; break; }
                                                                                 case 6 : { bma1=bma1 | 0x02; break; }
                                                                                 case 7 : { bma1=bma1 | 0x01; break; }
                                                                                 /*        同步头2 */
                                                                                 case 8 : { bma2=bma2 | 0x80; break; }
                                                                                 case 9 : { bma2=bma2 | 0x40; break; }
                                                                                 case 10: { bma2=bma2 | 0x20; break; }
                                                                                 case 11: { bma2=bma2 | 0x10; break; }
                                                                                 case 12: { bma2=bma2 | 0x08; break; }
                                                                                 case 13: { bma2=bma2 | 0x04; break; }
                                                                                 case 14: { bma2=bma2 | 0x02; break; }
                                                                                 case 15: { bma2=bma2 | 0x01; break; }
                                                                                 /*        同步头3 */
                                                                                 case 16: { bma3=bma3 | 0x80; break; }
                                                                                 case 17: { bma3=bma3 | 0x40; break; }
                                                                                 case 18: { bma3=bma3 | 0x20; break; }
                                                                                 case 19: { bma3=bma3 | 0x10; break; }
                                                                                 case 20: { bma3=bma3 | 0x08; break; }
                                                                                 case 21: { bma3=bma3 | 0x04; break; }
                                                                                 case 22: { bma3=bma3 | 0x02; break; }
                                                                                 case 23: { bma3=bma3 | 0x01;

                                                                     if(!rf_ok1)
                                                                          {
                                                                                        mma1=bma1;
                                                                                        mma2=bma2;
                                                                                        mma3=bma3;

                                                                                        rf_ok1=1;         // 通知解码子程序可以解码了
                                                                                        tb_ok=0;
//                                                                                        bt_auto=0;
                                                                                        s=1000;
                                                                                        break;
                                                                         }
                                                                         else
                                                                         {
                                                                                        mmb1=bma1;
                                                                                        mmb2=bma2;
                                                                                        mmb3=bma3;

                                                                                        rf_ok2=1; // 通知解码子程序可以解码了
                                                                                        tb_ok=0;
                                                                                        break;
                                                                         }

                }
             }
             ma_x++;
            }
            else {ma_x=0; tb_ok=0; bt_auto=0;bma1=0; bma2=0; bma3=0; hh_w=1;ll_w=0;}      //接收到不符合的高-低电平序列
                                                ll_w=0;hh_w=1;
                                }
       old_rc5=1;      // 记录本次电平状态
    }
                if(rf_ok1)                //规定时间内接受到2帧相同的编码数据才有效
                {
                        s--;
                        if(!s) rf_ok1=0;
                        if(rf_ok2)
                                {
                                  if((mma1==mmb1)&&(mma2==mmb2)&&(mma3==mmb3))
                                        {
                                                rf_ok=1;
                                                rf_ok1=0;
                                                rf_ok2=0;
                                        }
                                        else
                                 {
                                                rf_ok=0;
                                                rf_ok1=0;
                                                rf_ok2=0;
                                 }
                                }
                }
                #if 1
            if((rf_ok))                 //判断是否接收成功
                {
                                /*        关闭定时器 取出数据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DISABLE);
                                rf_ok = 0;
                                rf_data[0] = mma1;
                                rf_data[1] = mma2;
                                rf_data[2] = mma3;

                                /*        接收433数据成功 */
                                rf433_msg_rev_success = YES;
                                /*        开启定时器 */
                                TIM_ITConfig(TIM2  , TIM_IT_Update, ENABLE);
                }
                #endif
                /*        清除标志位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 TIM_FLAG_Update);
        }
        #if SYSTEM_SUPPORT_OS         //??SYSTEM_SUPPORT_OS??,?????OS.
        OSIntExit();
        #endif
}

/*        内存块比较  */
u8  memCompare( u8 *src, u8 *dsc, u8 length )
{
        while( length > 0 )
        {
                if( *src == *dsc )
                {
                        length--;
                        src++;
                        dsc++;
                        continue;
                }
                return NO;
        }
        return YES;
}

/*        433数据解析 报警返回YES 1  否则  NO 0 */
/*        调用这个函数时  如果是学习状态 这不是报警  在此之前 需定义一个学习状态  */
u8 RF433_Data_Parser(void)
{
        /*        433数据接收成功 */
        if( rf433_msg_rev_success == YES )
        {
                /*        清除标志位 */
                rf433_msg_rev_success = NO;
                isJustParser = YES;
                printf("------> Have 433 msg!!!\n");

                printf("------> rf_data[0] = 0x%2x\n",rf_data[0]);
                printf("------> rf_data[1] = 0x%2x\n",rf_data[1]);
                printf("------> rf_data[2] = 0x%2x\n",rf_data[2]);
                printf("\n");
                if( isLearnStatus == YES )
                {
                        /*        学习状态 存储数据 */
                        printf("-------> Is learn status,please save data!!\n");
                        /*        此处调用flash存放函数 存储成功 需 isLearnStatus 清除 */

                        /*        学习状态 非报警 */
                        return 2;
                }
                /*        解析数据 */
                if( (rf433_save_data[0]==rf_data[0]) && \
                                (rf433_save_data[1]==rf_data[1]) && \
                                (rf433_save_data[2]==rf_data[2]) )
                {
                        /*        烟感同步头与学习到存储的数据一致 */
                        /*        即使烟感报警 */
                        printf("------> The smoker sensor is alarming!!!!!!\n\n");
                        return YES;
                }else
                {
                        printf("------> The another smoker sensor's data!\n\n");
                }
        }
        return NO;
}

/*********************************************END OF FILE**********************/

网友A(2019-04-28):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B(2023-06-09):
这能用吗?

网友B(2023-07-19):
这个能解所有433码吗?滚码的例子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