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2004如何设置才能点击文件直接打开DXP软件?

楼主(2019-01-09):
点击文件(项目文件、原理图文件、PCB文件)只能启动DXP软件,然后按路径一步步找到文件双击才能打开,请问:能不能像word,excel等一样直接双击文件就能打开,要怎样设置?

网友A:
右键  属性  打开方式   改成DXP  应该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  属性  打开方式   改成DXP  应该就OK了

试了,不行

网友B:
在图标上右击 属性  打开方式,更改 ,改成DXP, 然后重启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图标上右击 属性  打开方式,更改 ,改成DXP, 然后重启下看看

属性中的打开方式已经是DXP了,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