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设计,总线如何和LED数码管相连?

楼主(2019-01-09):
proteus仿真电路图附在结尾

程序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03H
LJMP PINT0
MAIN:MOV 50H,#19H
MOV 54H,#78H
MOV DPTR,#7FF8H
MOV 51H,DPH
MOV 52H,DPL
MOV R0,#04H
MOV 53H,#00H
MOV R7,#00H
SETB EA
SETB IT0
SETB EX0
L4: MOV R1,#00H        ;R1 存放十六进制转换成十进制后的低两位
MOV R2,#00H        ;R2 存放十六进制转换成十进制后的高两位
MOV R3,#0FFH        ;循环显示十进制数
MOV R4,#00H        ;存放 A/D 转换后的十六进制数
MOV R5,#00H        ;存放 0.5 相加后的数
MOVX @DPTR,A        ;开始 A/D 转换
LCALL DELAY        ;调用延时大于  A/D 转换的时间
MOVX A,@DPTR        ;取 A/D 转换后的十六进制数
INC DPTR        ;A/D 转换芯片的地址加一
PUSH DPL        ;压入堆栈
PUSH DPH
DEC R0        ;4 路转换的次数减一
JZ SB2        ;判断是否是 0V
MOV R4,A
L1:MOV A,R1        ;进行十六进制到十进制的调整
ADD A,50H        ;每次加 19
DA A
MOV R1,A
JC L2        ;如果溢出则跳转到        L2
MOV A,R5        ;进行 0.5V 相加
ADD A,54H
DA A
MOV R5,A
JC        L3        ;如果溢出则跳转到        L3
SB1:DJNZ R4,L1        ;判断十六进制数是否转换完成,如果没有则循环
MOV A,R5
SWAP A
ANL A,#0FH
MOV B,R1
ADD A,B
DA A
MOV R1,A
SB2:LCALL DISP
LCALL DJW
DJNZ R3,SB2
POP DPH
POP DPL
MOV A,53H
INC A
MOV 53H,A
CJNE R0,#00H,L4
LJMP MAIN
L2: CLR C
MOV A,R2
ADD A,#01H
DA A
MOV R2,A
LJMP SB1

L3: CLR C        ;0.5V 相加溢出后进位
MOV A,R1
ADD A,#01H
DA A
MOV R1,A
LJMP SB1
DISP:MOV A,R1        ;显示电压子程序
SWAP A
ANL A,#0FH
MOV DPTR,#TAB1
MOVC A,@A+DPTR
CLR P3.0
MOV P1,A
LCALL DELAY
SETB P3.0
MOV A,R2
ANL A,#0FH
MOV DPTR,#TAB1
MOVC A,@A+DPTR
CLR        P3.1
MOV P1,A
LCALL DELAY
SETB P3.1
MOV A,R2
SWAP A
ANL A,#0FH
MOV DPTR,#TAB2
MOVC A,@A+DPTR
CLR P3.4
MOV P1,A
LCALL DELAY
SETB P3.4
RET
DJW:MOV A,53H        ;显示第几路转换电压子程序
MOV DPTR,#TAB1
MOVC A,@A+DPTR
CLR P3.5
MOV P1,A
LCALL DELAY
SETB P3.5
RET
INTV: PUSH ACC        ;只显示其中一路中断
PUSH 53H
MOV 53H,#00H
CX2: MOV R1,#00H
MOV R2,#00H
MOV R3,#0FFH
MOV R4,#00H
MOV DPH,51H
MOV DPL,52H
MOVX @DPTR,A
LCALL DELAY
MOVX A,@DPTR
MOV R4,A
JZ SB22
L11:        MOV A,R1
ADD A,50H
DA A
MOV R1,A
JC L22
MOV A,R5        ;进行 0.5V 相加
ADD A,54H
DA A
MOV R5,A
JC        L33
SB11:DJNZ R4,L11
MOV A,R5
SWAP A
ANL A,#0FH
MOV B,R1
ADD A,B
DA A
MOV R1,A
SB22:LCALL DISP
LCALL DJW
JNB P3.3,EXIT
DJNZ R3,SB22
JNB P3.2,CX1
LJMP CX2
L22:CLR C
MOV A,R2
ADD A,#01H
DA A
MOV R2,A
LJMP SB11
L33:CLR C
MOV A,R1
ADD A,#01H
DA A
MOV R1,A
LJMP SB11
CX1:INC R7
MOV A,53H
INC A
MOV 53H,A
MOV DPH,51H
MOV DPL,52H
INC DPTR
MOV 51H,DPH
MOV 52H,DPL
CJNE R7,#04H,CX2
MOV R7,#00H
MOV 53H,#01H
MOV DPTR,#7FF8H

MOV 51H,DPH
MOV 52H,DPL
LJMP CX2
EXIT:POP 53H
POP ACC
RETI
DELAY:MOV R6,#1H        ; 延时子程序
D1:MOV R5,#50H
D2:NOP
NOP
DJNZ R5,D2
DJNZ R6,D1
RET
TAB1:DB 3FH,06H,5BH,4FH,66H        ;码表
DB 6DH,7DH,07H,7FH,6FH
TAB2:DB 0BFH,86H,0DBH,0CFH,0E6H        ;小数点的段码表
DB 0EDH,0FDH,87H,0FFH,0EFH
END

楼主:
总线如何和led数码管相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线如何和led数码管相连

总线只有图形意义没有电气意义,使用连线标号模式可使相同标号的接点有电气连接意义。

网友B:
完全可以不用画总线,标网络号就可以,标号相同代表物理连接,使用通配符“#”可以实现快速标注。如图所示,自动生成递增标号,P00,P01,,,,等等。

网友C(2019-05-15):
这是AT89C51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