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LI9431 3寸触摸屏源程序与资料下载

楼主(2019-01-09):
一、用STM32控制TFTLCD显示的编程方法,在编程驱动TFTLCD液晶显示器之前,我们先熟悉以下概念:
1、色彩深度,这是一个与TFTLCD显存对应的概念;所谓色彩深度就是每个像素点需要多少位的RGB
      数据表示该点的颜色信息。注意,不同的TFTLCD显示器的RGB的对应关系不一样,这个可以在LCD
      控制芯片手册中找到答案。
     例: 某LCD显示支持8、16、24位RGB,这些位数是指该像素点颜色由8、16、24位RGB构成,但是
     R\G\B三种颜色各占的位数可以查看数据手册。

2、TFTLCD的操作分为两种:

A、对控制寄存器的读写操作(即程序员将要操作LCD显存寄存器的地址设置成可读或者可写)。
B、对显存寄存器的读写操作(即读写LCD显存寄存器)。
3、TFTLCD有一个索引寄存器,对控制寄存器操作前,需要对索引寄存器进行定入操作,用以指明
      寄存器读写是针对那个寄存器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RS为低电平状态下,写入两个字节的数据,第一个字节为零,第二个字节为寄存器索引值。
RS为高电平状态下,读取两个字节数据,第一个字节为高八位,第二个字节为低八位。

程序功能介绍:上电后屏幕显示40*40小图片若干和一些字符。按S4按键会显示纯色,每按一次颜色变一次,红绿蓝交替显示.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spi.h"

u8 state=0;
void beepms(u16 va);
void xianshi(void);//显示信息
void refshow(void);//刷新显示

void Load_Drow_Dialog(void)
{
        LCD_Clear(WHITE);//清屏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lcddev.width-24,0,200,16,16,"RST");//显示清屏区域
          POINT_COLOR=RED;//设置画笔蓝色
}
void xianshi()//显示信息
{
        BACK_COLOR=WHITE;
        POINT_COLOR=RED;
        //显示32*32汉字
        showhanzi32(0,0,0);         //淘
        showhanzi32(40,0,1);         //晶
        showhanzi32(80,0,2);    //驰
        //显示16*16汉字
        showhanzi16(0,35,0);          //专
        showhanzi16(20,35,1);          //注
        showhanzi16(40,35,2);          //显
        showhanzi16(60,35,3);          //示
        showhanzi16(80,35,4);          //方
        showhanzi16(100,35,5);          //案
        LCD_ShowString(0,55,200,16,16,"2.2 TFT SPI 240*320");
}
void showqq()
{
        u16 x,y;
        x=0;
        y=75;
        while(y<lcddev.height-39)
        {
                x=0;
                while(x<lcddev.width-39)
                {
                        showimage(x,y);
                        x+=40;
                }
                y+=40;
         }
}
void refshow(void)         //刷新显示
{
        switch(state)
        {
                case 0:
                LCD_Clear(WHITE);
            xianshi();
            showqq();
                break;
                case 1:
                LCD_Clear(BLACK);
                break;
                case 2:
                LCD_Clear(RED);
                break;
                case 3:
                LCD_Clear(GREEN);
                break;
                case 4:
                LCD_Clear(BLUE);
                break;
        }
}
void jiance(u8 key) //检测按键
{
        if(key==2)
        {
                state++;
                if(state==5)
                {
                        state=0;
                }
                refshow();//刷新显示
        }

}
void beepms(u16 va)
{
        beep=1;
        delay_ms(va);
    beep=0;
}
int main(void)
{
        u16 i=0;
        u8 key=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SPI_Flash_Init();//初始化Flash;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SPI1_Init();        //SPI1初始化
        LCD_Init();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xianshi();           //显示信息
        showqq();           //显示QQ
        while(1)
        {
           key=KEY_Scan(0);//扫描按键
            jiance(key);//检测按键

                i++;
                if(i==65000)
                {
                        i=0;
                        LED0=!LED0;
                }
        }
}

网友A(2022-08-26):
非常感谢 刚进了9431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