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与PLC进行RS485通信?

楼主(2019-01-10):
51单片机如何与PLC进行485通信,想要测量电压电流和开关的通断情况

网友A:
双方指定一个串口通讯协议,一般比较简单的串口协议是: 数据头+数据体+校验;这样你的PLC就可以把电压等数据通过串口传给单片机

网友B:
关键你要知道,和你通信的PLC的有关通信协议。

网友C:
本站论坛 搜索“modbus”

网友D:
51单片机做MODBUS从机,PLC做MODBUS主机,比较好搞,也容易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