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语言的直流电机三极管放大调速数码管不亮

楼主:
;AD转换的数据在20H-25H,读出的数据在24H
ACK BIT 20H.0     ;应答标志位ACK=0表示无应答
SCL BIT P2.0      ;时钟线
SDA BIT P2.1          ;数据线
WADD EQU 21H      ;器件地址(从地址)
SUBD EQU 22H      ;器件内部地址(子地址)
NUMBR EQU 23H     ;需读取的字节数
RDATA EQU 25H     ;读出数据的存放首地址

QJCSH:        MOV 20H,#00H
                MOV 21H,#00H
                MOV 22H,#00H
                MOV 23H,#00H
                MOV 24H,#00H
                MOV 25H,#00H
                MOV 30H,#00H
                MOV 31H,#00H
                MOV 32H,#00H
                MOV 33H,#00H
                MOV TMOD,#51H
                MOV TL0,#00H
                MOV TH0,#4CH
                MOV TL1,#00H
                MOV TH1,#00H
                SETB EA
                SETB ET0
                SETB ET1
                RET
                LJMP START
                ORG 000BH
                LJMP IT0P
                ORG 001BH
                LJMP IT1P
                ORG 0100H
START:        MOV SP,#60H
                MOV SCON,#00H
                LCALL QJCSH;???

;ad转换子程序
DQAD:        MOV WADD,#90H     ;写入PCF8591的地址
                MOV SUBD,#40H      ;写入PCF8591的控制字
                MOV NUMBR,#1       ;写入需读取的字节数
                MOV RDATA,#24H     ;送入首地址
                LCALL READI2C     ;读PCF8591子程序
                MOV A,24H
;从I2C总线读取N个字节数据子程序
READI2C:LCALL STARTI2C     ;启动I2C总线
                MOV A,WADD         ;送入器件地址
                LCALL WI2C         ;向I2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子程序
                LCALL RACK         ;读取从机应答子程序
                JNB ACK,ROUT       ;判断从机有无应答ACK=0则无应答
                MOV A,SUBD         ;?送入器件内部地址
                LCALL WI2C
                LCALL RACK
                LCALL STARTI2C
                MOV A,WADD
                INC A
                LCALL WI2C
                LCALL RACK
                JNB ACK,READI2C
                MOV R0,RDATA
RI2C2:        LCALL RI2C
                MOV @R0,A
                DJNZ NUMBR,RI2C1
                LCALL NMACK
ROUT:        LCALL STOPI2C
                MOV RDATA,#24H
                RET
RI2C1:        LCALL MACK
                INC R0
                SJMP RI2C2

;I2C?总线启动子程序
STARTI2C:SETB SDA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NOP
                CLR SDA
                NOP
                NOP
                NOP
                NOP
                NOP
                CLR SCL
                RET

;I2C总线停止子程序
STOPI2C:CLR SDA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NOP
                SETB SDA
                RET

;主机应答子程序
MACK:        CLR SDA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NOP
                CLR SCL
                RET

;主机非应答子程序
NMACK:  SETB SDA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NOP
                CLR SCL
                RET

;向I2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子程序
WI2C:        MOV R7,#8
WLP:         RLC A
                MOV SDA,C
                NOP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NOP
                CLR SCL
                DJNZ R7,WLP
                RET

;从I2C总线读取一个字节数据子程序
RI2C:        MOV R7,#8
                CLR A
                SETB SDA
                NOP
RLP:        SETB SCL
                NOP
                NOP
                MOV C,SDA
                NOP
                CLR SCL
                RLC A
                NOP
                NOP
                NOP
                NOP
                DJNZ R7,RLP
                NOP
                RET

;读取从机应答子程序
RACK:        SETB SDA
                NOP
                NOP
                SETB SCL
                CLR ACK
                NOP
                NOP
                MOV C,SDA
                JC ACKEND
                SETB ACK
ACKEND: NOP
                CLR SCL
                NOP
                RET

;DA转换程序
                ORG 1000H            ;000000000000000000000
DAZH:        CLR P2.4
                SETB P2.5
                CLR P2.6
                MOV R0,#0FEH
                MOVX @R0,A
                RET

;测速程序
            ORG 0000H
RESET:  LJMP CESU
CESU:        MOV SP,#60H
                MOV B,#14H
                MOV R0,#00H
                MOV R1,#70H
                MOV TMOD,#51H
                MOV TL0,#00H
                MOV TH0,#4CH
                MOV TL1,#00H
                MOV TH1,#00H
                SETB ET0
                SETB ET1
                SETB EA
                SETB TR0
                SETB TR1
HERE:   SJMP HERE
IT0P:   MOV TL0,#00H
                MOV TH0,#4CH
                DJNZ B,RTURN
                CLR TR0
                SETB F0
IT1P:        MOV        R1,TH1
                MOV        R0,TL1
                MOV B,3CH    ;60的16进制
                MOV A,R0
                MUL AB        ;1s转速转换成1min转速
                MOV R1,B
                MOV R0,A
                MOV A,R0
                ANL A,#0FH
                MOV 30H,A
                MOV A,R0
                SWAP A
                ANL A,#0FH
                MOV 31H,A
                MOV A,R1
                ANL A,#0FH
                MOV 32H,A
                MOV A,R1
                SWAP A
                ANL A,#0FH
                MOV 33H,A
                CLR TR1
                SETB F0
RTURN:  RETI

;显示程序
XS:                 CLR TI
                 MOV R0,#30
                 MOV R1,#4
SEND:         MOV A,@R0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CPL A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INC R0
                 DJNZ R1,SEND
                 RET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
             DB 92H,82H,0F8H,80H,90H
END

网友A(2019-01-10):
请大家帮帮忙,压缩包里是图和程序,麻烦大家了

网友B:
你的程序写的问题较多。最严重的是,"QJCSH"怎么放到了最前面?又没有指定程序在程序存储器的位置,自然就从0000H开始写入。

以下的程序就没地方写了:

     LJMP START
        ORG 000BH
        LJMP IT0P
        ORG 001BH
        LJMP IT1P
        ORG 0100H

另外:       LJMP START  这一句的前面应该有: ORG  0000H  (意思是第一个字节就是跳转到 START)单片机上电或启动以后是从这里开始执行程序。

你好像还需要继续打牢基本功。

网友C:
看样子应该是从C过来学汇编的
汇编代码的位置和硬件是有很大关系的
首先:
ORG 00H
JMP  START
ORG  003H   ;声明INT0中断向量,也就是中断地址
JMP   XXXX   ;去中断处理程序
ORG  00BH  ;声明INT1中断向量
JMP   XXXX _1  ;去中断处理程序
ORG 100H
START:           STARTD在这里相当于一个地址,在JMP  START到ORG 100H之间不能有其它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