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帮忙分析一下门控按键及保持电路原理图

楼主:
最佳答案

网友A(2019-01-10):
前面按开关,后面灯泡亮了,熄灭不了。

网友B:
电路有问题,S1S2按下出发MOS导通之后,无法关闭MOS

网友C:
IN 4148 怎成变容二极管了

网友D:
能够详细解释一下吗    当DOORPWM接地时 哪个二极管导通  灯泡为什么会亮    电流是怎么走的
                                  当S1或者S2按下时,Q1和Q3处于什么状态  电流是从哪边走的
麻烦解释细一点  小白一个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够详细解释一下吗    当DOORPWM接地时 哪个二极管导通  灯泡为什么会亮    电流是怎么走的
           ...

这个电路图是个不成熟的设计,参考价值不大。原作者对把MOS管2N7002画成双极三极管,高频二极管1N4148画成变容二极管。而且S1/S3一旦触发电路反转只能永久保持不能复位,并且在初次加电后DOOR-PWM端如不是低电平后面的灯泡就一直亮着。实在看不出作者想达到什么样的控制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图是个不成熟的设计,参考价值不大。原作者对把MOS管2N7002画成双极三极管,高频二极管1N4148画 ...

这是个汽车顶灯电路。 功能是:当S1、S2按下时,灯亮;当S3、S4按下,门控接地时,灯泡亮。     方便加个QQ或者微信吗 还有一些问题想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