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怎么转变量i为字符串显示出来

楼主(2019-01-10):
stm32里面,我有一个变量i=1;我怎么把这个i的数字变成字符串通过串口显示出来。我这个i是不确定的数字

网友A:
那要看你的串口接收端接收的是字符还是ASCII码,如果是字符就直接串口发送,如果是ASCII码就需要转一下。具体的可以看一下ASCII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