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秒级的高速温度控制器设计

楼主(2019-01-10):
有没有那位大神做过微秒级别温度控制器,激光焊接温度控制,用的是红外测温,有没有好方案啊

网友A:
你觉得这现实吗?有的单片机执行指令的时间都是微秒级别的,一个ADC取样都是几十个时钟的,再处理然后送到激光头,整个过程都是几百微秒的了,我也想不到有什么好方案
我看过激光印,就是在一些外壳上面打上激光印的设定,它们都是没有温度检测的.直接输出,通过PWM调节占空比来控制温度,没有负反馈,自己慢慢看效果慢慢调节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这现实吗?有的单片机执行指令的时间都是微秒级别的,一个ADC取样都是几十个时钟的,再处理然后送到激光 ...

我在一个客户那看他们做过实验,他们现在用的是德国控制器,品牌没讲,红外检测的是一个灯泡的温度,可以准确的控制在任意一个温度值,最高温可以是1000多度,采样频率可调,灯泡点亮的速度也是一瞬间的,目前激光钎焊应用的比较多

网友B:
温度传递也需要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一个客户那看他们做过实验,他们现在用的是德国控制器,品牌没讲,红外检测的是一个灯泡的温度,可以 ...

可能是用多光谱辐射测温法,接触式测温法做不到微秒级别。

网友D(2020-01-01):
我做过一种方案,控制白炽灯的灯丝温度,加热面积直径1.5mm,是非接触红外测温,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