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9c51与stc15在程序上的区别?

楼主(2019-01-10):
如题,有没有了解的

网友A:
出来定义特殊寄存器的,主要就是延时程序稍微有点不同,15W要快一些嘛

网友B:
stc89c51是传统的8051单片机,是intel的8031演化过来的。但STC15是在此基础上增加的更多的外设资源。速度有所提升。最明显的是指令时间 12T和1T,还有后缀为W的是宽电压设计,首先新款的不需要外部晶振和复位电路就可以稳定工作。可以省一个外部晶振元件。因为它内部集成了RC振荡器和max810的复位电路,而且时钟精度还是满足一般要求的。另外外设功能增加了spi,pwm,ccp,ADC(10位),端口功能有四种,主时钟可以做分频等,比前面传统的功能上强大了不是一点点。有部分的芯片还可以在无需仿真器的情况下直接在线仿真,单步调试程序。内置EEPROM,无需外扩EEPROM就可以存储数据(容量大小可选),低电压的检测等等功能。其它没啥区别。多了一些外设之类。15以后还是主流。建议用15的吧。价格还相对便宜

你就理解成 同一车型的新款就好 功能更多 底盘还一样 呵呵
两者都是51base的单片机, 其核心相同, 因此其指令集相同, 程序是可以共用的。
STC15速度快,是stc89c51的12倍(理论上),要改延时程序,

但是, 单片机的特点是, 周边外设可以由制造商设计组合, 因此即便使用相同的51核心, 其脚位, 周边功能可能有所不同, 如IO脚位数, RAM, Flash大小都可能不同。指令虽然可运行, 但是需考虑使用到两者同时都有的外设, 才不至於出错. 尤其各不同的芯片有些会有特殊特色, 必须要依照硬件特性逐一检视。

网友C:
I/O口的功能强,有四个输出方式,使用时可用软件设置。

网友D:
只是寄存器多了一点,晶振频率变了,其他也没啥

网友E:
使用原地等待的傻瓜式延时时,要注意,15系的比8952要快,所以延时时间会变短,导致某些外接模块驱动用不了,修改这些延时就行了

网友F:
15系的比8952要快,另外外设功能增加了spi,pwm,ccp,ADC(10位),端口功能有四种,主时钟可以做分频等,比前面传统的功能上强大了不是一点点

网友G:
STC89已经是古老十八代的产品了,入门学学是可以,如果是新的设计,最好别用了,所以我是从STC12开始的,感觉是非常的强大,用着用着就想尝鲜,试试其他更加新款的,就跳去STC15,以为没什么困难,但第一个撞到的墙就串口的波特率设定,原版以STC12写的程序到了STC15就不灵了,原来STC15的串口波特率更快,原本设定的定时器数值都不对了,得重新测量,说是测量那是实话,因为用说明书上算波特率的公式我没有一次算得对,只能让定时器输出波形用逻辑分析仪测量,先用1除以波特率,就得到周期,比如31250BPS,周期就是32US,若定时器的输出周期是2US,乘以16就是32us, 这是STC12的情况,到了STC15就不对了,而是32us除4,必须让定时器的输出是8US才会得到31250的波特率,这小事也得折腾了一天才让串口动起来,所以你从STC89要跳到STC15,都要面对定时重新调整的问题,另外就是输出的延迟,慢的单片机输出到IO口可说一步到位,快的单片机输出后得等待一两个机器周期才到位,因为负责输出的那个晶体管无法有那么快的反应。

网友H(2020-02-20):
15比51快12倍?延时函数的改是吧,比如51延时12ms,15只需要延时1MS???

网友I:
stc89c51与stc15在程序上的区别应该不大,个人认为稍加改动就可以通用。

网友J:
延时上,二者使用的晶振不一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G:
STC89已经是古老十八代的产品了,入门学学是可以,如果是新的设计,最好别用了,所以我是从STC12开始的,感 ...

stc下载软件自带的定时器计算器挺准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15比51快12倍?延时函数的改是吧,比如51延时12ms,15只需要延时1MS???

正相反

网友L(2020-04-01):
引用 网友I:
stc89c51与stc15在程序上的区别应该不大,个人认为稍加改动就可以通用。

需要改动哪些部分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G:
STC89已经是古老十八代的产品了,入门学学是可以,如果是新的设计,最好别用了,所以我是从STC12开始的,感 ...

专业!!!

网友N:
引用 网友L:
需要改动哪些部分了?

enmmmm,头文件变了。要自己输入晶振频率。然后功能更多了。其他感觉差不多,

网友O(2022-08-20):
引用 网友B:
stc89c51是传统的8051单片机,是intel的8031演化过来的。但STC15是在此基础上增加的更多的外设资源。速度有 ...

请问用stc15可以代替c51做DIY小玩意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N:
enmmmm,头文件变了。要自己输入晶振频率。然后功能更多了。其他感觉差不多,

程序上自己写晶振频率,是不是电路上的最小系统就不用连晶振了?

网友P(2025-04-14):
原来这样。我抄了89的红外程序到15上。电压是跳动频率是有了,可能是不对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