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定时闹钟设计

楼主:
带有LCD显示的定时闹钟
设计任务:使用89C51单片机结合字符型LCD显示器设计一个简易的定时闹钟LCD时钟,若LCD选择有背光显示的模块,在夜晚或黑暗的场合中也可使用。
设计要求:
定时闹钟的基本功能如下:
— 字符型LCD(16×2)显示器。
— 显示格式为“时时  分分”。
— 由LED闪动来做秒计数表示。
— 一旦时间到则发出声响,同时继电器启动,可以扩充控制家电开启和关闭。
— 程序执行后工作指示灯LED闪动,表示程序开始执行,LCD显示“00  00”,按下操作键K1~K4动作如下。
(1)K1——设置现在的时间。
(2)K2——显示闹钟设置的时间。
(3)K3——设置闹铃的时间。
(4)K4——闹铃ON/OFF的状态设置,设置为ON时连续三次发出“哗”的一声,设置为OFF发出“哗”的一声。
设置当前时间或闹铃时间如下:
(1)K1——时的调整。
(2)K2——分的调整。
(3)K3——设置完成。
(4)K4——闹铃时间到时,发出一阵声响,按下本键可以停止声响。
扩充功能:
— 增加秒表计数。
— 闹铃时间到则产生音乐声。
— 增加减计数的功能。
— 增加多组计数的功能。
题目5  数字温度计设计1
设计任务:利用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与单片机结合来测量温度。
设计要求:利用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测量温度信号,计算后在LED数码管上显示相应的温度值。其温度测量范围为-55~125℃,精确到0.5℃。
本温度计属于多功能温度计,可以设置上下报警温度,当温度不在设置范围内时,可以报警。
数字温度计所测量的温度采用数字显示,控制器使用单片机89C51,测温传感器使用DS18B20,用3位共阳极LED数码管以串口传送数据,实现温度显示。
从温度传感器DS18B20可以很容易直接读取被测温度值,进行转换即满足设计要求。
DS18B20温度传感器是美国DALLAS半导体公司最新推出的一种改进型智能温度传感器,与传统的热敏电阻等测温元件相比,它能直接读出被测温度,并且可根据实际要求通过简单的编程实现9~12位的数字读数方式。
DS18B20的性能如下:
— 独特的单线接口仅需要一个端口引脚进行通信。
— 多个DS18B20可以并联在串行传输的数据线上,实现多点组网功能。
— 无须外部器件。
— 可通过数据线供电,电压范围为3.0~5.5V。
— 零待机功耗。
— 温度以9或12位的数字读数方式。
— 用户可定义报警设置。
— 报警搜索命令识别并标志超过程序限定温度(温度报警条件)的器件。
— 负电压特性,电源极性接反时,温度计不会因发热而烧毁,但不能正常工作。
DS18B20采用3引脚PR-35封装或8引脚SOIC封装。

网友A(2019-04-15):
没有电路的原理图吗?

网友B(2020-10-11):
程序和实现的功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