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技巧的问题解答

楼主(2019-01-10):
1.地的连接问题 ?
一个系统往往分成若干个PCB,有电源、接口、主板等,各板之间的地线往往各有互连,导致形成许许多多的环路,产生诸如
2.低频环路噪声的问题?
各个PCB板子相互连接之间的信号或电源在动作时,例如A板子有电源或信号送到B板子,一定会有等量的电流从地层流回到A 板子 (此为Kirchoff current law).这地层
3.阻抗特性的估算
  • 能否提供一些经验数据、公式和方法来估算布线的阻抗.
  • 当无法满足阻抗匹配的要求时,是在信号线的末端加并 联的匹配电阻好,还是在信号线上加串联的匹配电阻好.
  • 差分信号线中间可否加地线.

4.为什么我的Protel软件设计在DOS版电脑里调出来不是全图?
有许多老电子工程师在刚开始用电脑绘制PCB线路图时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难道是我的电脑内存不够吗? 我的电脑可有2GB内存呀!可屏幕上的图形为何还是缺胳膊少腿的呢?不错,就是内存配置有问题,您只需在您的CONFIG.SYS文件(此文件在C:\根目录下,若没有,则创建一个)中加上如下几行,存盘退出后 重新启动电脑即可。
5.为何要将PCB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和钻孔数据后交PCB厂制板?
大多数工程师都习惯于将PCB文件设计好后直接送PCB厂加工,而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将PCB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和钻孔数据后交PCB厂,为何要“多此一举”呢? 因为电子工程师和PCB工程师对PCB的理解不一样,由PCB工厂转换出来的GERBER文件可能不是您所要的,常用的CAD软件都能生成此二种格式文件。 如何检查生成的GERBER正确性?您只需在免费软件Viewmate V6.3中导入这些GERBER文件和D码文件即可在屏幕上看到或通过打印机打出。 钻孔数据也能由各种CAD软件产生,一般格式为Excellon,在Viewmate中也能显示出来。没有钻孔数据当然做不出PCB了。
6我们应该如何选择PCB板材?
选择PCB板材必须在满足设计需求和可量产性及成本中间取得平衡点。设计需求包含电气和机构这两部分。通常在设计非常高速的PCB板子(大于GHz的频率)时这材质问题会比较重要。。就电气而言,要注意介电常数(dielectric constant)和介质损在所设计的频率是否合用。
7.我们应该怎么避免高频干扰?
避免高频干扰的基本思路是尽量降低高频信号电磁场的干扰,也就是所谓的串扰 (Crosstalk)。可用拉大高速信号和模拟信号之间的距离,或加ground guard/shunt traces在模拟信号旁边。还要注意数字地对模拟地的噪声干扰。
8.在高速设计中怎么才可以解决信号的完整性问题?
信号完整性基本上是阻抗匹配的问题。而影响阻抗匹配的因素有信号源的架构和输出阻抗(output impedance),走线的特性阻抗,负载端的特性,走线的拓朴(topology)架构等。解决的方式是靠端接(termination)与调整走线的拓朴。
9.怎么才能实现差分布线方式?
差分对的布线有两点要注意,一是两条线的长度要尽量一样长,另一是两线的间距(此间距由差分阻抗决定)要一直保持不变,也就是要保持平行。平行的方式有两种,一为两条线走在同一走线层(side-by-side),一为两条线走在上下相邻两层(over-under)。一般以前者side-by-side实现的方式较多。
10.对于只有一个输出端的时钟信号线,我们要如何实现差分布线?
要用差分布线一定是信号源和接收端也都是差分信号才有意义。所以如果一个时钟信号只有一个接收端,那么我们是无法使用差分布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