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加进去不能仿真,好着急,请求各位是我程序有问题吗,能不能给一些建议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能仿真,请求各位帮忙看看给给建议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en=P2^2;
sbit rs=P2^0;
sbit rwa=P2^1;
sbit rd=P3^6; //IO口定义
sbit wr=P3^5;
sbit cs=P3^7;
uchar code lcd[]="123456789";
uchar  code lcd1[]="123456789";
uchar xpos;
uchar ypos;
uchar ov;
uint num;
uchar a;
void busy_f(void)
{
P1=0xff;
rs=0;
rwa=1;
_nop_();
en=1;
_nop_();
_nop_();
while(P1 & 0x80);
en=0;
}

void wr_cmd(uchar ir)
{
busy_f();
rs=0;
rwa=0;
_nop_();
P1=ir;
  _nop_();
en=1;
  _nop_();
   _nop_();
   en=0;
}

  void lcd_wr_dat(char c)
  {
  busy_f();
  rs=0;
  rwa=0;
   _nop_();
   P1=c;
    _nop_();
    en=1;
    _nop_();
    _nop_();
    en=0;
  }

void lcd_compos(uchar xpos,uchar ypos)
{
uchar tmp;
xpos &= 0x0f;
ypos &= 0x01;
tmp=xpos;
if(ypos==1)
tmp|=0xc0;
tmp|=0x80;
wr_cmd(tmp);
}

void lcd_init (void)
{
wr_cmd(0x01);
wr_cmd(0x38);
wr_cmd(0x0e);
wr_cmd(0x06);
}

void writechar(uchar xpos,uchar ypos,char c)
{
lcd_compos(xpos,ypos);
lcd_wr_dat(c);
}

void read_adc0804()//控制并读取adc0804转换好的数据
{
uchar a; //写入控制命令,启动转换
cs=1;
wr=1;
cs=0;
wr=0;
_nop_();
wr=1;
P1=0xff; //读取已转换好的数据
rd=1;
rd=0;
_nop_();
a=P1;
rd=1;
cs=1;
while(1);
}
void T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ov--;
   if(ov==0)
   {
   num++;
   ov=20;
   }

}
void main()
{
uchar a,A1,A2,A3;
   uint num1,num2;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ov=20;
ET0=1;
EA=1;
TR0=1;
while(1);

for(num=0;num<24;num++)
{
   num1=num/10;
   num2=num%10;
}

lcd_init();
while(1)
{
read_adc0804();
A1=a/100; //分出百,十,和个位
A2=a%100/10;
A3=a%10;
writechar(3,0,lcd[A1]);
writechar(4,0,lcd[A2]);
writechar(5,0,lcd[A3]);
writechar(6,1,lcd1[num1]);
writechar(7,1,lcd1[num2]);
}
}

网友A(2019-01-10):
自己发现程序IO口写错(LCD 中初始化和读写的P1应该改为P0),改过来后仍然不能仿真

网友A:
发现lcd的初始化的IO口写错,应该为P0,但是改过来后仍然不能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