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设计遇到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求助

楼主(2019-01-10):
做单片机设计遇到这个问题,请问这个问题出在哪?

网友A:
这一行代码的上一行或者这一行少了分号

网友B:
双击提示框的错误提示,会自动跳转到出错的地方,然后在自动跳转的EQU的上一行代码后面加一个;(分号)就好了。

网友C:
就这么多?程序呢?

网友D:
先定位EQU在哪里,它的前一句忘了加分号了

网友E:
少打了一个分号;

网友F:
标点符号一个不能少

网友G:
缺符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