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R2101S的全桥步进电机驱动器PCB文件+原理图+程序

楼主(2019-01-10):
分立器件的全桥电机驱动,可以驱动直流电机也可以驱动步进电机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分立器件全桥驱动

分立器件全桥驱动

H桥直流电机调速红外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AT89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P2^4;
sbit led2=P2^5;
sbit led3=P2^6;
sbit led4=P2^7;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sbit key5=P1^4;
sbit key6=P1^5;

sbit zheng=P2^0;
sbit fan=P2^1;

sbit zhengled=P3^6;
sbit fanled=P3^7;
sbit zhixing=P3^5;
uchar code table[]={0xA0,0xBB,0x62,0x2A,0x39,0x2C,0x24,0xBA,
                          0x20,0x28,0x30,0x25,0xE4,0x23,0x64,0x74};
uint count=0,count1=0,time=0;
uint qian,bai,shi,ge;
uint moshi=0;
uchar pwm=75;
unsigned long int jishu=0,shuzhi;

void delay(uint xms)         //延时函数
{
        int a,b;
        for(a=xms;a>0;a--)
                for(b=110;b>0;b--);
}

void initclock()                           //时钟初始化
{
        T2MOD=0x00;
        T2CON=0x04; /*定时器2为自动重装定时工作模式)  TR2=1 */
        RCAP2L=(65536-50000)%256;                //给定时器T2装初值
        RCAP2H=(65536-50000)/256;
        TR2=1;    //打开定时器中断1,2
        ET2=1;
        EA=1;                 //开中断
}

void timer_init()                                          //定时器一初始化
{
        TMOD=0x15;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T1=1;                 //开定时器零1中断
        TR1=1;                 //启动计数器1

        TH0=0X00;
        TL0=0X00;
        ET0=1;                 //开计数器中断
        TR0=1;                 //启动计数器器0
        EA=1;                 //开中断
}
void jisuan()                                                   //计算时间速度距离函数
{

        if(time==1)
        {
                 jishu=10;
                 jishu=TH0*256+TL0;                                 //读取计数器的值
                 TH0=0X00;
                 TL0=0X00;                                                 //重装
                 time=0;
                 TF2=0;
                 RCAP2H=(65536-50000)/256;
                 RCAP2L=(65536-50000)%256;
                 jishu=jishu*60;
                 shuzhi=jishu;
                 qian=jishu/1000;
                 bai=jishu%1000/100;
                 shi=jishu%1000%100/10;
                 ge=jishu%1000%100%10;
        }
}
void display()
{
          led1=0;
          P0=table[qian];
          delay(5);
          led1=1;

          led2=0;
          P0=table[bai];
          delay(5);
          led2=1;

          led3=0;
          P0=table[shi];
          delay(5);
          led3=1;

          led4=0;
          P0=table[ge];
          delay(5);
          led4=1;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moshi=0;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moshi=1;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EA=0;
                        delay(2);
                        while(!key3);
                        pwm=pwm+5;
                        if(pwm>=150)
                        {
                                pwm=145;
                        }
                        EA=1;
                }
        }
        if(key4==0)
        {
                delay(5);
                if(key4==0)
                {
                        while(!key4);
                        EA=0;
                        delay(2);
                        pwm=pwm-5;
                        if(pwm<=5)
                        {
                                pwm=5;
                        }
                        EA=1;

                }
        }
        if(key5==0)
        {
                delay(5);
                if(key5==0)
                {
                        while(!key5);
                        timer_init();
                        initclock();
                        EA=1;
                        delay(100);
                        zhixing=0;
                }
        }
        if(key6==0)
        {
                delay(5);
                if(key6==0)
                {
                        while(!key6);
                        zhixing=1;
                        EA=0;
                        zheng=0;
                        fan=0;
                        jishu=0;
                }
        }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
                  jisuan();
                  keyscan();
                  if(shuzhi<1000)
                  {
                          zhengled=0;
                        fanled=1;
                  }
                  if(shuzhi>2500)
                  {
                          zhengled=1;
                        fanled=0;
                  }
                  if(shuzhi>=1000&&shuzhi<=2500)
                  {
                          zhengled=1;
                        fanled=1;
                  }
         }
}
void T1_time()interrupt 5                   //定时器
{
        TF2=0;
        RCAP2H=(65536-50000)/256;
        RCAP2L=(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10)
        {
                time=1;
                count=0;
        }
}

void time1(void)interrupt 3                                     //定时器1溢出,yichu=1
{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count1++;
        if(count1==156)
        {
                 count1=0;
        }
        if(moshi==0)
        {

                 zheng=0;
                 if(count1<pwm)
                 {
                          fan=0;
                 }
                 if(count1>=pwm)
                 {
                          fan=1;
                 }
        }
        if(moshi==1)
        {
                 fan=0;
                 if(count1<pwm)
                 {
                          zheng=0;
                 }
                 if(count1>=pwm)
                 {
                          zheng=1;
                 }
        }
}

网友A(2019-04-05):
只能说6666,51都能做的出来,厉害了

网友B(2020-02-17):
这个步进电机带细分吗,是恒流斩波吗

网友C(2022-03-03):
感谢分享,电脑报病毒但实际应该没问题的 应该是误报

网友D:
51的速度够快吗?

网友E(2022-12-15):
Do you have current control for output stage
This is motor , power supply sensitive schemat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