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103做天平数据采集器

楼主(2019-01-10):
    客户提出要实现天平测量结果自动采集到电脑的电子表格中,去市场上了解了一下,发现带有串口的天平是有,但是配套的软件安装过于专业,对于技术小白的客户而言太过复杂,于是尝试自己做一个天平数据采集器.
    采集器的基本设计思路是这样,使用F103这款芯片,利用其USB口模拟成USB键盘,实现在PC机上的免驱,然后通过其UART串口加MAX323电平转换实现与天平RS232的通讯,天平则选择一款可以通过串口指令实现测量结果打印的产品,除此以外,还要加装按键和蜂鸣器,万事俱备,开工!

MCU引脚配置图

MCU引脚配置图

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

焊接完成

焊接完成

组装测试

组装测试

楼主:
[代码段1:串口中断函数]

//
UNUSED(huart);

//收到先累加
Uart1ReciveBuffer[Uart1ReciveBufferIndex] = Uart1IntBuffer[0];
Uart1ReciveBufferIndex++;

//判断收到的内容中是否有回车换行
char Cmd[2] = { "\r\n" };
if (strstr((char *)Uart1ReciveBuffer, Cmd))
{
//判断第13位是回车,第14位是换行
if(Uart1ReciveBuffer[12] == 0x0d || Uart1ReciveBuffer[13] == 0x0a)
{
        //判断格式是否非法
        if(Uart1ReciveBuffer[0] != 0x2d)
        {
                int _j = 2;
                for (int _i=0; _i < 8; _i++)
                {
                        if (Uart1ReciveBuffer[_i + 1] != 0x20)
                        {
                                //1-9
                                if (Uart1ReciveBuffer[_i + 1] >= 0x31 && Uart1ReciveBuffer[_i + 1] <= 0x39)
                                {
                                        HidKeyboardSend[_j] = Uart1ReciveBuffer[_i + 1] - 19;
                                }
                                //0
                                if (Uart1ReciveBuffer[_i + 1] == 0x30)
                                {
                                        HidKeyboardSend[_j] = 0x27;
                                }
                                //.
                                if (Uart1ReciveBuffer[_i + 1] == 0x2e)
                                {
                                        HidKeyboardSend[_j] = 0x37;
                                }
                                //
                                _j++;
                        }
                }
                //收到量具返回后将状态设置成2
                CurrentNotify = 2;
        }
        else
        {
                //清空缓存区
                memset(Uart1ReciveBuffer, 0, sizeof(Uart1ReciveBuffer));
                //计数清零
                Uart1ReciveBufferIndex = 0;
        }

}
else
{
        //清空缓存区
        memset(Uart1ReciveBuffer, 0, sizeof(Uart1ReciveBuffer));
        //计数清零
        Uart1ReciveBufferIndex = 0;
}

[代码段2:主循环函数]
if (CurrentNotify == 2)
{
        //打印收到的内容
        uint8_t HidKeyboardSendTemp[8] = { 0 };
        for (int _i = 0; _i < 6; _i++)
        {
                //请空HID缓冲区
                memset(HidKeyboardSendTemp, 0, sizeof(HidKeyboardSendTemp));
                //发送一个字节
                if(HidKeyboardSend[_i + 2] != 0x00)
                {
                        //
                        HidKeyboardSendTemp[2] = HidKeyboardSend[_i + 2];
                        //
                        USBD_HID_SendReport(&hUsbDeviceFS, (uint8_t*)HidKeyboardSendTemp, 8);
                        HAL_Delay(10);
                        USBD_HID_SendReport(&hUsbDeviceFS, (uint8_t*)HidKeyboardUp, 8);
                        HAL_Delay(10);
                }
        }
}
if (HAL_GPIO_ReadPin(GPIOB, GPIO_PIN_1) == GPIO_PIN_RESET)
{
        //发送控制符
        USBD_HID_SendReport(&hUsbDeviceFS, (uint8_t*)HidKeyboardEnter, 8);
        HAL_Delay(10);
        USBD_HID_SendReport(&hUsbDeviceFS, (uint8_t*)HidKeyboardUp, 8);
        HAL_Delay(10);
}
else
{
        //发送控制符
        USBD_HID_SendReport(&hUsbDeviceFS, (uint8_t*)HidKeyboardTab, 8);
        HAL_Delay(10);
        USBD_HID_SendReport(&hUsbDeviceFS, (uint8_t*)HidKeyboardUp, 8);
        HAL_Delay(10);
}
//
CurrentNotify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