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中文资料汇总

楼主:
lm358概述
LM358是双运算放大器。内部包括有两个独立的、高增益、内部频率补偿的运算放大器,适合于电源电压范围很的单电源使用,也适用于双电源工作模式,在推荐的工作条件下,电源电流与电源电压无关。它的使用范围包括传感放大器、直流增益模块和其他所有可用单电源供电的使用运算放大器的场合。

  lm358特性

  内部频率补偿

  直流电压增益高(约100dB)

  单位增益频带宽(约1MHz)

  电源电压范围宽:单电源(3—30V)

  双电源(±1.5 一±15V)

  压摆率(0.3V/us)

  低功耗电流,适合于电池供电· 低输入偏流

  低输入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宽,包括接地

  差模输入电压范围宽,等于电源电压范围

  输出电压摆幅大(0 至Vcc-1.5V)

  lm358内部原理图

  lm358引脚图及功能

  LM358 的封装形式有塑封 8 引线双列直插式和贴片式。

  LM358引脚功能:1脚是输出端,2脚是反相输入端,3脚是同相输入端;4脚是负电源(双电源工作时)或地(单电源工作时);5脚是同相输入端;6脚是反相输入端;7脚是输出端;8脚是正电源;1、2、3脚是一个运放通道,5、6、7脚为另一运放通道。

  lm358工作原理

  工作原理:8脚主供电输入,2脚电压与3脚电压比较,6脚电压与5脚电压比较,分别对应两个独立的输出:1OUT与2OUT

  当1IN+大于1IN- 2IN+大于2IN-时,1OUT 2OUT输出高电平

  当1IN+小于1IN- 2IN+小于2IN-时,1OUT 2OUT输出低电平

  LM358输出端不需要上拉电阻,输出电压范围为:0V~VCC-1.5V,这点与LM393是不同的

  LM358封装尺寸及外形图

  lm358参数

  输入偏置电流45 nA

  输入失调电流50 nA

  输入失调电压2.9mV

  输入共模电压最大值VCC~1.5 V

  共模抑制比80d

  电源抑制比100dB

  lm358应用电路图一:红外线探测报警器  该报警器能探测人体发出的红外线,当人进入报警器的监视区域内,即可发出报警声,适用于家庭、办公室、仓库、实验室等比较重要场合防盗报警。
  该装置电路原理见图 1。由红外线传感器、信号放大电路、电压比较器、延时电路和音响报警电路等组成。红外线探测传感器 IC1 探测到前方人体辐射出的红外线信号时,由 IC1 的②脚输出微弱的电信号,经三极管 VT1 等组成第一级放大电路放大,
  再通过 C2 输入到运算放大器 IC2 中进行高增益、低噪声放大,此时由 IC2①脚输出的信号已足够强。IC3 作电压比较器,它的第⑤脚由 R10、VD1 提供基准电压,当 IC2①脚输出的信号电压到达 IC3 的⑥脚时,两个输入端的电压进行比较,此时 IC3的⑦脚由原来的高电平变为低电平。IC4 为报警延时电路,R14 和 C6 组成延时电路,其时间约为 1 分钟。当 IC3 的⑦脚变为低电平时,C6 通过 VD2 放电,此时 IC4 的②脚变为低电平,它与 IC4 的③脚基准电压进行比较,当它低于其基准电压时,IC4 的①脚变为高电平,VT2 导通,讯响器 BL 通电发出报警声。人体的红外线信号消失后,IC3 的⑦脚又恢复高电平输出,此时 VD2 截止。由于 C6 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故通过 R14 向 C6 缓慢充电,当 C6 两端的电压高于其基准电压时,IC4 的①脚才变为低电平,时间约为 1 分钟,即持续 1 分钟报警。
  由 VT3、R20、C8 组成开机延时电路,时间也约为 1 分钟,它的设置主要是防止使用者开机后立即报警,好让使用者有足够的时间离开监视现场,同时可防止停电后又来电时产生误报。
  该装置采用 9-12V 直流电源供电,由 T 降压,全桥 U 整流,C10 滤波,检测电路采用 IC5 78L06 供电。本装置交直流两用,自动无间断转换。
  lm358应用电路图二:高端电流检测电路  直接把取样电阻的电压送入单片机AD,这样有两个不好的地方,第一,电流小的时候取样电阻两端的电压小,AD转换器可能需要较高的灵敏度才能检测到、第二,由于是低端检测,电源输出和输入不能共地,还会影响到输出电压的稳定(稳压输出=取样电阻的电压+实际输出电压)。
  所以就设计了高端检测电路,如下:
  里面有个用蓝色框框围着的电阻R9在实际应用中不能缺少,不然LM358至少会输出0.7V的电压,,加上这颗电阻后没有电流的时候就是0v了,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天,不过这个电路还有缺陷,如果输出电压高的话,当没有电流的时候LM358依然会有输出。
  图中用7809代替了实际的3R33稳压电路,3R33的电压取样电路要放在取样电阻后面,这样输出才是稳定的。
  实际运行情况
  lm358应用电路图三:直流耦合低通RC有源滤波器

  lm358应用电路图四:RC有源带通滤波器

  lm358应用电路图五:方波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