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2864+DS1302+红外遥控+温度显示+农历时钟程序

楼主(2019-01-10):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UART.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IAP_CONTR   = 0xC7; //STC12C5A60S2复位寄存器
bit ReadTimeFlag;//定义读时间标志
sbit backlight=P1^4; //控制液晶的继电器
sbit IRIN = P3^2;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uchar IRCOM[7];
uchar Key; //红外遥控器键值

void Init_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Init_Int0()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uchar i=0; //
        lcm_init(); //液晶初始化
        welcome();  //调用欢迎信息
        Ds1302_Init(); //初始化DS1302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Init_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Init_Int0();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delay(1000);
        lcm_clr(); //清屏
        Clean_12864_GDRAM(); //清屏
        while(1)
        {
                if(SetFlag)     //如果接收到串口信息则更新时钟
                {
                        for(i=0;i<8;i++)
                        {
                                time_buf1[i]=time_buf2[2*i]*10+time_buf2[2*i+1];//数据整合,如2个数 1和5整合成15
                        }
                        Ds1302_Write_Time();//接收更新的时间然后写入ds1302
                        SetFlag=0;          //时钟信息更新后标志位清零
                }
                if(ReadTimeFlag)
                {
                        ReadTimeFlag=0;
                        //lcd_display(); //LCD12864显示

                        displaydate();         //显示日期
                        displayxq();     //显示星期
                        displaytime();         //显示时间
                        disptemp();      //显示温度
                        displaynl();         //显示农历

                        Ds1302_Read_Time(); //DS1302读取时间
                }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num++;
        if(num==50)        //大致100ms
        {
                num=0;
                ReadTimeFlag=1; //读标志位置1
        }
}

void Red_Ray(uchar a) //红外遥控处理函数
{
        switch(a)
        {
                case(0x64)://开关背光
                        backlight=!backlight;
                        break;
                case(0x90)://系统软复位
                        IAP_CONTR=0x60;
                        break;
                case(0x44)://年+
                        if(backlight) //如果LCD12864背光开启
                        {
                                time_buf1[1]++;
                                if(time_buf1[1]==100)
                                {
                                        time_buf1[1]=0;
                                }
                                Ds1302_Write_Time();
                        }
                        break;
                case(0x04)://年-
                        if(backlight) //如果LCD12864背光开启
                        {
                                time_buf1[1]--;
                                if(time_buf1[1]==255)
                                {
                                        time_buf1[1]=99;
                                }
                                Ds1302_Write_Time();
                        }
                        break;
                case(0x70)://月+
                        if(backlight) //如果LCD12864背光开启
                        {
                                time_buf1[2]++;
                                if(time_buf1[2]==13)
                                {
                                        time_buf1[2]=1;
                                }
                                Ds1302_Write_Time();
                        }
                        break;
                case(0x51)://月-
                        if(backlight) //如果LCD12864背光开启
                        {
                                time_buf1[2]--;
                                if(time_buf1[2]==0)
                                {
                                        time_buf1[2]=12;
                                }
                                Ds1302_Write_Time();
                        }
                        break;
                case(0x61)://日+
                        if(backlight) //如果LCD12864背光开启
                        {
                                time_buf1[3]++;
                                if(time_buf1[3]==32)
                                {
                                        time_buf1[3]=1;
                                }
                                Ds1302_Write_Time();
                        }
                        break;
                case(0x91)://日-
                        if(backlight) //如果LCD12864背光开启
                        {
                                time_buf1[3]--;
                                if(time_buf1[3]==0)
                                {
                                        time_buf1[3]=31;
                                }
                                Ds1302_Write_Time();
                        }
                        break;
                case(0x30)://小时+
                        if(backlight) //如果LCD12864背光开启
                        {
                                time_buf1[4]++;
                                if(time_buf1[4]==24)
                                {
                                        time_buf1[4]=0;
                                }
                                Ds1302_Write_Time();
                        }
                        break;
                case(0x81)://小时-
                        if(backlight) //如果LCD12864背光开启
                        {
                                time_buf1[4]--;
                                if(time_buf1[4]==255)
                                {
                                        time_buf1[4]=23;
                                }
                                Ds1302_Write_Time();
                        }
                        break;
                case(0x80)://分钟+
                        if(backlight) //如果LCD12864背光开启
                        {
                                time_buf1[5]++;
                                if(time_buf1[5]==60)
                                {
                                        time_buf1[5]=0;
                                }
                                Ds1302_Write_Time();
                        }
                        break;
                case(0x31)://分钟-
                        if(backlight) //如果LCD12864背光开启
                        {
                                time_buf1[5]--;
                                if(time_buf1[5]==255)
                                {
                                        time_buf1[5]=59;
                                }
                                Ds1302_Write_Time();
                        }
                        break;
                case(0x24)://秒+
                        if(backlight) //如果LCD12864背光开启
                        {
                                time_buf1[6]++;
                                if(time_buf1[6]==60)
                                {
                                        time_buf1[6]=0;
                                }
                                Ds1302_Write_Time();
                        }
                        break;
                case(0x25)://秒-
                        if(backlight) //如果LCD12864背光开启
                        {
                                time_buf1[6]--;
                                if(time_buf1[6]==255)
                                {
                                        time_buf1[6]=59;
                                }
                                Ds1302_Write_Time();
                        }
                        break;
        }
}

void delay1(uchar x)    //x*0.14MS 红外接收专用延时函数
{
        u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12T
                for (i = 0; i<70; i++);           //1T
        }
}

void Int0_isr()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uchar j,k,N=0;
        EX0 = 0;
        delay1(15);
        if (IRIN==1)
        {
                EX0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
                delay1(1);
        }
        for(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
                                delay1(1);
                        }
                        while(!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
                                delay1(1);
                        }
                        while(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1(1);
                                N++;
                                if (N>=30)
                                {
                                        EX0=1;
                                        return;
                                }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N>=8)
                        {
                                IRCOM[j] = IRCOM[j] | 0x80;
                        }  //数据最高位补"1"
                        N=0;
                }
        }
        if(IRCOM[2]!=~IRCOM[3])
        {
                EX0=1;
                return;
        }
        IRCOM[5]=IRCOM[2] &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COM[6]=IRCOM[2] >> 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if(IRCOM[5]>9)
        {
                IRCOM[5]=IRCOM[5]+0x37;
        }
        else
        {
                IRCOM[5]=IRCOM[5]+0x30;
        }
        if(IRCOM[6]>9)
        {
                IRCOM[6]=IRCOM[6]+0x37;
        }
        else
        {
                IRCOM[6]=IRCOM[6]+0x30;
        }
        EX0 = 1;
        Key=(16*IRCOM[5]+IRCOM[6]-17*'0');

        Red_Ray(Key);
}

/*
====================
  红外遥控器键值表
  0x54  0x64  0x74
  0x44  0x04  0x34
  0x70  0x51  0x90
  0x61  0x91  0x40
  0x30  0x81  0x55
  0x80  0x31  0x15
  0x24  0x25  0x14
====================
*/

12864 DS1302 红外遥控 温度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