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PID库文件下载

楼主:
arduinoPID库文件

3个文件下载(仅供参考,有错误请指出):

/********************************************************
* PID RelayOutput Example
* Same as basic example, except that this time, the output
* is going to a digital pin which (we presume) is controlling
* a relay.  the pid is designed to Output an analog value,
* but the relay can only be On/Off.
*
*   to connect them together we use "time proportioning
* control"  it's essentially a really slow version of PWM.
* first we decide on a window size (5000mS say.) we then
* set the pid to adjust its output between 0 and that window
* size.  lastly, we add some logic that translates the PID
* output into "Relay On Time" with the remainder of the
* window being "Relay Off Time"

PID继电器输出范例
与基本范例相同,这一次输出是一个数字引脚控制的继电器。PID被设计成
输出一个模拟值,但是继电器只有开关状态。
为了联系上两者,我们使用时间比例控制,它本质上是一个很慢的PWM。
首先我们决定一个窗口时间(比如5000ms)。
然后设置PID适应它的输出在0到窗口时间的范围。
最后我们添加一些逻辑,把PID输出转换成“继电器接通时间”和剩余的
“继电器断开时间”
********************************************************/

#include <PID_v1.h>
#define RelayPin 8
// 定义我们将要使用的变量
//Define Variables we'll be connecting to
double Setpoint, Input, Output;
//指定链接和最初的调优参数
//Specify the links and initial tuning parameters
PID myPID(&Input, &Output, &Setpoint,2,5,1, DIRECT);

int WindowSize = 2000;
unsigned long windowStartTime;
void setup()
{
  windowStartTime = millis();
  //初始化变量
  //initialize the variables we're linked to
  Setpoint = 100;
  //告诉PID在从0到窗口大小的范围内取值
  //tell the PID to range between 0 and the full window size
  myPID.SetOutputLimits(0, WindowSize);
  //开启PID
  //turn the PID on
  myPID.SetMode(AUTOMATIC);
}

void loop()
{
  Input = analogRead(0);
  myPID.Compute();

  /************************************************
   * turn the output pin on/off based on pid output 基于PID输出,打开或关闭端口输出
   ************************************************/
  if(millis() - windowStartTime>WindowSize)
  { //time to shift the Relay Window 继电器窗口时间
    windowStartTime += WindowSize;
  }
  if(Output < millis() - windowStartTime) digitalWrite(RelayPin,HIGH);
  else digitalWrite(RelayPin,LOW);

}

网友A(2019-01-12):
没有解压密码

网友B(2024-01-17):
楼主,请问为什么PID定义那里编译不过呢?会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