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89C2051单片机手动编程!输入程序后如何固定?

楼主(2019-01-10):
输入程序后如何固定?

网友A:
这差不多20年的“古董”了吧。按键能实现菜单选择,参数调整;拨码开关可以实现指令数据的输入;LED可以指示菜单状态,以及指令数据等操作的状态。AT89C2051 拥有2K code flash and 128bit iram,没有EEPROM。掉电不记忆之前的操作设置,除非里面有藏宝图的密码,不然玩的意义不太,还是继续收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差不多20年的“古董”了吧。按键能实现菜单选择,参数调整;拨码开关可以实现指令数据的输入;LED可以指 ...

“掉电不记忆之前的操作设置”?我这个接电就有一个LED交替闪亮的程序呢,周期25秒,按复位按键(1脚RES后4个LED就重复闪亮程序),就是不知道如何写入程序呢??

网友A:
可执行程序占用 code flash,每次上电复位都按原来的路线跑。这款应该不支持串口下载,可以考虑自己做个并口的编程器,或者买个USB口的通用编程器比如TOP200x之类的。

网友B:
一直没能理解你说的手动输入程序是什么东东 程序怎么可能手动输入呢 你怎么跟电脑说0和1啊

网友C:
这个单片机的程序需要专门的编程器写入的,8051的基本都通用,买个带插座的最小系统板和一个ISP编程器就可以写入程序了。对了还有一个写程序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能理解你说的手动输入程序是什么东东 程序怎么可能手动输入呢 你怎么跟电脑说0和1啊

    我理解的“手动”编程就是不用电脑,不用编程器对单片机输入程序(也就是对某些引脚输入电脉冲低电位是0,高电位是1)。这就是输入“数据”(编组的0和1),这些数据存储的地方叫“地址”。然后固定下来。把某些引脚设置成某种状态就可以“读出”存入的数据。用这些数据去控制执行电路,,,,
    HM6116(随机存取存储器)就是这个意思吧?但是它不能断电保存数据这是个致命缺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能理解你说的手动输入程序是什么东东 程序怎么可能手动输入呢 你怎么跟电脑说0和1啊

单片机写入底层的程序,按某种的格式,手动输入单片机能理解的指令数据队列,应该就是说的“手动输入程序”,即手动编程的意思,单片机按这个数据队列实现某种功能。之前见到过一种可编程控制器PROG-110大概就是这个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手动”编程就是不用电脑,不用编程器对单片机输入程序(也就是对某些引脚输入电脉冲低电位 ...

这款带24C02存储,可以记忆“手动”编程的数据,好像好多年以前的了,它的主控芯片就是AT89c205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手动”编程就是不用电脑,不用编程器对单片机输入程序(也就是对某些引脚输入电脉冲低电位 ...

这。。。。。。。。。。太彪悍了 感觉就是那种需要一个圆但不用车床而是纯手工锉出来 还要符合±0.02mm精度 我是只能仰望一下了

记得看过一本书叫 硅谷之火 讲了PC电脑的来历 最初最初的个人电脑就是8*8的灯泡组成信息反馈部分 8个开关是输入部分 手工搬动开关输入指令 那都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事了 现在还这么干 有点复辟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写入底层的程序,按某种的格式,手动输入单片机能理解的指令数据队列,应该就是说的“手动输入程序 ...

这种东西里边已经预制了程序 只是让使用者按一定组合按按钮 它执行 还是说 里边是空的 什么程序都没有 要通过那些按钮把所有指令输入进去 如果前者 那不就相当于一个学习机么 如果后者 太寒了 就算它有24C02 光驱动24C02的程序就能输入到手抽筋吧

网友D:
这个芯片只能使用编程器,要吗买一个,要吗自己做一个,资料网上都有,开源的
买一个编程器还不如重新买STC的单片机省钱省劲。

网友E:
AT89C2051编程要加12V高压,要通过RST、P3.2、P3.3、P3.4、P3.5、P3.7多引脚加信号控制来完成,一般用编程器通程序来完成,手动有点困难。

网友E:
若想手动编程,你先写一个boot在单片机中,运行它在手动编程,以前单板机编程就是如此,现在有电脑了,都用编程器了。或STC串口编程(芯片有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E:
AT89C2051编程要加12V高压,要通过RST、P3.2、P3.3、P3.4、P3.5、P3.7多引脚加信号控制来完成,一般用编程 ...

“AT89C2051编程要加12V高压”----我也记得有这个意思。也就是输入程序后固化程序的意思吗?具体怎么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想手动编程,你先写一个boot在单片机中,运行它在手动编程,以前单板机编程就是如此,现在有电脑了,都用 ...

我就是想只用编码开关等给89C2051输入程序。12V电压怎么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想手动编程,你先写一个boot在单片机中,运行它在手动编程,以前单板机编程就是如此,现在有电脑了,都用 ...

现在是按下K3-1就能重复89C2051里的程序(4个LED交替闪亮,周期25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带24C02存储,可以记忆“手动”编程的数据,好像好多年以前的了,它的主控芯片就是AT89c2051。

您这板上没有89C2051呀,它是20脚的芯片呀?

网友F(2019-11-03):
手动编程可以,研究数据手册,数据和地址准备好了再加一个高压编程脉冲。数据来自编程语言生成的文件,天书。你这个不行,电路不对,是做好的有功能的板子。!

网友G:
很佩服现在还在想用这种手工编程的,以前自学单片机,也是靠自制键盘编程的,不过我那是8031+27c存储器等组成的单板机辅助的,自己写汇编程序然后人工翻译成机器码写入。
你现在不需要再这样固化程序了,真要学单片机,随便几十元淘上一块开发板用电脑编程,速度快也不容易出错,真要手工编程,可以上网找资料,随便帮你找了一个,在第6页 AT89C2051中文资料

楼主(2023-12-12):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能理解你说的手动输入程序是什么东东 程序怎么可能手动输入呢 你怎么跟电脑说0和1啊

我说的“手动编程”无非就是向单片机相关引脚加上0或1的高低电位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单片机的程序需要专门的编程器写入的,8051的基本都通用,买个带插座的最小系统板和一个ISP编程器就可 ...

没有编程器绝对的不可以吗???到现在我还是不能同意这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AT89C2051编程要加12V高压,要通过RST、P3.2、P3.3、P3.4、P3.5、P3.7多引脚加信号控制来完成,一般用编程 ...

手动有点困难我理解,但不是绝对不能吧?当然现在极少有人这么干了!但我要问一句300多年前托里拆利实验测定大气压的实验为什么还在教科书上?教科书对初学者总是新的!

网友H:
买个别的单片机开发板玩玩吧,这个还要专门买个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