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硬件SPI无线双向通讯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1-10):
stc实例无线双向通讯代码
nRF24L01双向通讯实验步骤:
1:将TXRX程序下载到两块EasySTC15开发板(开发板A和开发板B)中。
2:按下开发板A上的按键S3,可以看到开发板B上的RGB指示灯中的红灯状态翻转。
2:按下开发板B上的按键S3,可以看到开发板A上的RGB指示灯中的红灯状态翻转。

/****************************************Copyright (c)****************************************************
**
**
**
**--------------File Info---------------------------------------------------------------------------------
** File name:
** Last modified Date:
** Last Version:
** Descriptions:
**--------------------------------------------------------------------------------------------------------
** Created by:                        FiYu
** Created date:                2016-3-5
** Version:                            1.0
** Descriptions:                nRF24L01无线双向通讯(硬件SPI)
**--------------------------------------------------------------------------------------------------------
** Modified by:                        FiYu
** Modified date:
** Version:
** Descriptions:
** Rechecked by:
**********************************************************************************************************/
/****-----参考:宏晶科技的有关资料及程序-------***********/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线收发地址宽度(字节数)
#define TX_ADDR_WIDTH 5
#define RX_ADDR_WIDTH 5

//无线收发数据长度(字节数)
#define TX_PLOAD_WIDTH 1
#define RX_PLOAD_WIDTH 1

#define SPIF 0x80 //SPSTAT.7
#define WCOL 0x40 //SPSTAT.6
#define SSIG 0x80 //SPCTL.7
#define SPEN 0x40 //SPCTL.6
#define DORD 0x20 //SPCTL.5
#define MSTR 0x10 //SPCTL.4
#define CPOL 0x08 //SPCTL.3
#define CPHA 0x04 //SPCTL.2
#define SPDHH 0x00 //CPU_CLK/4
#define SPDH 0x01 //CPU_CLK/8
#define SPDL 0x02 //CPU_CLK/16
#define SPDLL 0x03 //CPU_CLK/32

/****************************************************************************************************/
//NRF24L01寄存器操作命令
#define SPI_READ_REG    0x00  //读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SPI_WRITE_REG   0x20  //写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读R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写T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FLUSH_TX        0xE1  //清除TX FIFO寄存器.发射模式下用
#define FLUSH_RX        0xE2  //清除RX FIFO寄存器.接收模式下用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重新使用上一包数据,CE为高,数据包被不断发送.
#define NOP             0xFF  //空操作,可以用来读状态寄存器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配置寄存器地址;bit0:1接收模式,0发射模式;bit1:电选择;bit2:CRC模式;bit3:CRC使能;
                              //bit4:中断MAX_RT(达到最大重发次数中断)使能;bit5:中断TX_DS使能;bit6:中断RX_DR使能
#define EN_AA           0x01  //使能自动应答功能  bit0~5,对应通道0~5
#define EN_RXADDR       0x02  //接收地址允许,bit0~5,对应通道0~5
#define SETUP_AW        0x03  //设置地址宽度(所有数据通道):bit1,0:00,3字节;01,4字节;02,5字节;
#define SETUP_RETR      0x04  //建立自动重发;bit3:0,自动重发计数器;bit7:4,自动重发延时 250*x+86us
#define RF_CH           0x05  //RF通道,bit6:0,工作通道频率;
#define RF_SETUP        0x06  //RF寄存器;bit3:传输速率(0:1Mbps,1:2Mbps);bit2:1,发射功率;bit0: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define STATUS          0x07  //状态寄存器;bit0:TX FIFO满标志;bit3:1,接收数据通道号(最大:6);bit4,达到最多次重发
                              //bit5:数据发送完成中断;bit6:接收数据中断;
#define MAX_TX              0x10    //达到最大发送次数中断
#define TX_OK               0x20    //TX发送完成中断
#define RX_OK               0x40    //接收到数据中断

#define OBSERVE_TX      0x08  //发送检测寄存器,bit7:4,数据包丢失计数器;bit3:0,重发计数器
#define CD              0x09  //载波检测寄存器,bit0,载波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最大长度5个字节,低字节在前
#define RX_ADDR_P1      0x0B  //数据通道1接收地址,最大长度5个字节,低字节在前
#define RX_ADDR_P2      0x0C  //数据通道2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3      0x0D  //数据通道3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4      0x0E  //数据通道4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5      0x0F  //数据通道5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TX_ADDR         0x10  //发送地址(低字节在前),ShockBurstTM模式下,RX_ADDR_P0与此地址相等
#define RX_PW_P0        0x11  //接收数据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1        0x12  //接收数据通道1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2        0x13  //接收数据通道2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3        0x14  //接收数据通道3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4        0x15  //接收数据通道4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5        0x16  //接收数据通道5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FIFO状态寄存器;bit0,RX FIFO寄存器空标志;bit1,RX FIFO满标志;bit2,3,保留
                              //bit4,TX FIFO空标志;bit5,TX FIFO满标志;bit6,1,循环发送上一数据包.0,不循环;

#define CE_LOW        en=0
#define CE_HIGH       en=1
#define CS_LOW        SPI_CS=0
#define CS_HIGH       SPI_CS=1

const uchar TX_ADDRESS[TX_ADDR_WIDTH]={0xE1,0xE2,0xE3,0xE4,0xE5}; //发送地址
const uchar RX_ADDRESS[RX_ADDR_WIDTH]={0xE1,0xE2,0xE3,0xE4,0xE5}; //接收地址
uchar  RxPayload[32];   //无线接收缓存
uchar  TxPayload[32];   //无线发送缓存

/**********************
引脚别名定义
***********************/
sbit IRQ=P3^3;        //中断
sbit en=P3^2;         //使能控制
sbit SPI_CS=P1^2;     //片选

sbit KEY=P0^4;            //用户按键S3用IO口P04
sbit LED_B=P0^5;   //三色指示灯之蓝色LED用IO口P05
sbit LED_R=P0^6;   //三色指示灯之红色LED用IO口P06
/**************************************
功能描述:延时函数
入口参数:uint x ,该值为1时,延时1ms
返回值:无
***************************************/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j,i;
        for(j=0;j<x;j++)
        {
                for(i=0;i<1100;i++);
        }
}

/***************************************************************************
* 描  述 : 初始化SPI
* 入  参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InitSPI(void)
{
  SPDAT = 0; //初始化SPI数据
  SPSTAT = SPIF | WCOL; //清除SPI状态位
  SPCTL = SPEN | MSTR | SSIG; //主机模式
}

/***************************************************************************
* 描  述 : 模拟SPI读写数据函数,读写一个字节
* 入  参 : 写入的数据
* 返回值 : 读取的数据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SPDAT = byte; //触发SPI发送数据
  while (!(SPSTAT & SPIF)); //等待发送完成
  SPSTAT = SPIF | WCOL; //清除SPI状态位
  return SPDAT; //返回SPI数据
}

/***************************************************************************
* 描  述 : NRF24L01寄存器写函数
* 入  参 : regaddr:要写的寄存器地址;data:写入到寄存器的数据
* 返回值 : 读取的状态值
**************************************************************************/
uchar NRF24L01_Write_Reg(uchar regaddr,uchar dat)
{
        uchar status;

  CS_LOW;
        status =SPI_RW(regaddr);
  SPI_RW(dat);             //写入寄存器的值
  CS_HIGH;              //禁止SPI传输
  return(status);                //返回状态值
}

/***************************************************************************
* 描  述 : NRF24L01寄存器读函数
* 入  参 : regaddr: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
* 返回值 : 读取的寄存器的值
**************************************************************************/
uchar NRF24L01_Read_Reg(uchar regaddr)
{
        uchar reg_val;

        CS_LOW;                          //使能SPI传输
        SPI_RW(regaddr);
        reg_val=SPI_RW(0XFF);
  CS_HIGH;                         //禁止SPI传输
  return(reg_val);                 //返回读取的值
}
/***************************************************************************
* 描  述 : 从指定地址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 入  参 : pBuf:读出数据的存放地址;datlen:读出的数据字节数
* 返回值 : 读取的寄存器的值
**************************************************************************/
uchar NRF24L01_Read_Buf(uchar regaddr,uchar *pBuf,uchar datlen)
{
        uchar status,u8_ctr;
  CS_LOW;                               //使能SPI传输
        status=SPI_RW(regaddr);
        for(u8_ctr=0;u8_ctr<datlen;u8_ctr++)
        {
                pBuf[u8_ctr]=SPI_RW(0XFF);//读出数据
        }
  CS_HIGH;                              //关闭SPI传输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
* 描  述 : 向指定地址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 入  参 : pBuf:读出数据的存放地址;datlen:读出的数据字节数
* 返回值 : 读取的状态寄存器值
**************************************************************************/
uchar NRF24L01_Write_Buf(uchar regaddr, uchar *pBuf, uchar datalen)
{
        uchar status,u8_ctr;
        CS_LOW;                                              //使能SPI传输
        status = SPI_RW(regaddr);
for(u8_ctr=0; u8_ctr<datalen; u8_ctr++)
{
        SPI_RW(*pBuf++); //写入数据
}
  CS_HIGH;                                             //关闭SPI传输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
* 描  述 : NRF24L01初始化函数,初始化连接NRF24L01模块的管脚,调用SPI初始化函数
*          完成和NRF24L01模块通讯的SPI总线的初始化
* 入  参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delay_ms(2);
        LED_B=1;
        CE_LOW;                                         //使能NRF24L01
        CS_HIGH;                                  //SPI片选取消
        InitSPI();
}
/***************************************************************************
* 描  述 : 启动NRF24L01发送一次数据
* 入  参 : buf:待发送数据首地址
* 返回值 : 发送完成状况
**************************************************************************/
uchar NRF24L01_TxPacket(uchar *buf)
{
        uchar state,retVal = 0xff;

        CE_LOW;
        //写T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SPI_WRITE_REG+CONFIG,0x0e);
  NRF24L01_Write_Buf(SPI_WRITE_REG+TX_ADDR,(uchar*)TX_ADDRESS,TX_ADDR_WIDTH);
  NRF24L01_Write_Buf(WR_TX_PLOAD,buf,TX_PLOAD_WIDTH);  //写数据到TX BUF
        CE_HIGH;                                             //启动发送
        while(IRQ!=0);                                       //等待发送完成
        state=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SPI_WRITE_REG+STATUS,state);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te&MAX_TX)                                     //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TX,0xff);                 //清除TX FIFO寄存器
                retVal = MAX_TX;
        }
        if(state&TX_OK)                                      //发送完成
        {
                retVal = TX_OK;
        }
        CE_LOW;
        NRF24L01_Write_Reg(SPI_WRITE_REG+CONFIG, 0x0f);
        CE_HIGH;
        return retVal;                                         //其他原因发送失败
}
/***************************************************************************
* 描  述 : 启动NRF24L01读取一次数据
* 入  参 : buf:待发送数据首地址
* 返回值 : RX_OK:接收到数据;0:未接收到数据
**************************************************************************/
uchar NRF24L01_RxPacket(uchar *buf)
{
        uchar state;

        state=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SPI_WRITE_REG+STATUS,state);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te&RX_OK)                                    //接收到数据
        {
                NRF24L01_Read_Buf(RD_RX_PLOAD,buf,RX_PLOAD_WIDTH);//读取数据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RX,0xff);            //清除RX FIFO寄存器
                return RX_OK;
        }
        return 0;                                           //没收到任何数据
}
/***************************************************************************
* 描  述 : 初始化NRF24L01到RX模式,配置相关参数,CE变高后,即进入RX模式
* 入  参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Set_RxMode(void)
{
        CE_LOW;
        // Delay_1ms(20);
  //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SPI_WRITE_REG+RX_ADDR_P0,(uchar*)RX_ADDRESS,RX_ADDR_WIDTH);

  //关闭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SPI_WRITE_REG+EN_AA,0x00);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SPI_WRITE_REG+EN_RXADDR,0x01);
  //设置RF通信频率
  NRF24L01_Write_Reg(SPI_WRITE_REG+RF_CH,55);
  //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SPI_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SPI_WRITE_REG+RF_SETUP,0x26);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PRIM_RX接收模式
  NRF24L01_Write_Reg(SPI_WRITE_REG+CONFIG, 0x0f);
  //CE为高,进入接收模式
  CE_HIGH;
}
/***************************************************************************
* 描  述 : 主函数
* 入  参 : 无
* 返回值 : 无
**************************************************************************/
int main()            //主函数
{
/////////////////////////////////////////////////
//注意: STC15W4K32S4系列的芯片,上电后所有与PWM相关的IO口均为
//      高阻态,需将这些口设置为准双向口或强推挽模式方可正常使用
//相关IO: P0.6/P0.7/P1.6/P1.7/P2.1/P2.2
//        P2.3/P2.7/P3.7/P4.2/P4.4/P4.5
/////////////////////////////////////////////////
        P0M1 = 0;        P0M0 = 0;        //设置P0.0~P0.7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P2.0~P2.7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P3.0~P3.7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P4.0~P4.7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P5.0~P5.7为准双向口

        Init_NRF24L01();                //初始化
        Set_RxMode();                                                  //配置nRF24L01为发送模式

  while(1)
  {
          if(KEY == 0)//按键按下
          {
            delay_ms(10);
            if(KEY== 0)         //延时去抖动
            {
                    LED_B=0;
                                while(KEY == 0); //等待按键释放

        TxPayload[0] = 0x5A;
                                LED_B=1;
                                if(NRF24L01_TxPacket(TxPayload) == TX_OK)        //如果发送成功
                    {
                        //无线发射成功
                    }
                    else
                    {
            //添加错误处理代码
        }
            }
          }
                if(NRF24L01_RxPacket(RxPayload) == RX_OK)        //如果接收成功
                {
      if(RxPayload[0] == 0x5A)
      {
                                LED_R=~LED_R;//NRF24L01模块状态指示灯翻转
                                RxPayload[0] = 0;
      }
                }
        }
}

网友A(2019-02-24):
上个电路图呀,不懂接线

网友B(2019-07-09):
注释不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