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下的ch340单片机驱动安装失败,试了好多种方法都解决不了

楼主(2019-01-10):
win10系统安装不了驱动。试了好多种方法都解决不了。例如直接下载ch340;安装驱动精灵;关闭系统强制usb签名
现在着实找不到解决的方法了,不得不向大家求助。谢谢。

网友A:
WIN10系统安装驱动,要先点一下执行文件,再点右键,在弹出的菜单条中选用管理员运行才行。
不过电脑这东西,软件环境有很大差别,还有什么特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是这样安装就可以了的。

网友B:
用驱动精灵啥的都不管用的,还是匹配的旧驱动管用。还有现在的 Win10  已不同之前的系统,关机重启后对之前安装过旧的 USB 驱动程序会自动屏蔽默认系统的驱动程序,用户没有了选择余地要使用就得重复操作,卡脖子的节奏好蛋疼 !

网友C:
连接网络,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