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公司的IC

楼主(2019-01-10):
黄圈内的IC是什么公司的?前缀是什么?我需要查PDF说明文件。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三美锂电池保护IC,MM1414C

网友B:
太模糊了,看不清楚。

网友C:
起码拍拍清楚

网友D:
虽然有大佬解决了,但是感觉你态度有问题。图片不清晰,然后如果是我的话会把上面的文字部分打出来方便大佬看

楼主:
年纪大了,手老是抖,想找个人来拍,别人又不会拍。没办法。只好这样了。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虽然有大佬解决了,但是感觉你态度有问题。图片不清晰,然后如果是我的话会把上面的文字部分打出来方便大佬 ...

就是,这种态度,后面再有人帮才出奇了!就好像大家欠他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