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 boost电路分析

楼主(2019-01-10):
2 Boost变换器分析

图2 boost变换器电路图

2.1 工作原理

Boost变换器电路如图2所示,在期间,电感L上的电流为:,从最小处处开始线性增加,当时,达到峰值,如图3所示,导通结束后电感L电流的增量为
期间,电感L上的电流为:,从最峰值处处开始线性减小,当时,达到最小值,如图3所示,截止期间电感L电流的减小量为
图3 输入电压变化对电感峰值电流的影响

2.2 占空比

在稳定状态下,导通期间电感电流的增加量与截止期间电感电流的减小量必然相同,根据伏秒积平衡的条件,可得占空比
即输出电压
由占空比0<D<1,可得boost变换器输出电压总是大于输入电压

2.3 输入电压变化对电感峰值电流的影响

电感电流增量
电感峰值电流
可知,输入电压降低,D变大,变大,可能会使电感峰值电流超过允许值,造成开关管过流损坏,在输入电压达到最小值时,电感峰值电流以及电感、开关管、续流二极管损耗等将出现最大值,因此必须在输入电压达到最小值时设计boost变换器相关参数。

2.4负载变化对电感电流的影响

负载变化,由于输入电压、输出电压不变,意味着占空比D、导通电压、截止电压均保持不变,即电感充电电流,放电电流的斜率不变。而电感的平均电流,输出电流减小时,电感平均电流也减小。负载由重变轻的过程中,boost变换器从CCM模式经BCM模式,进入到DCM模式。
时(为纹波系数,),变换器处于临界BCM模式。
最小电感量

3Buck变换器分析

图4 buck变换器电路图

3.1 工作原理

Buck变换器电路如图4所示,在期间,电感L上的电流为:,从最小处处开始线性增加,当时,达到峰值,如图5所示,导通结束后电感L电流的增量为
期间,电感L上的电流为:,从最峰值处处开始线性减小,当时,达到最小值,如图5所示,截止期间电感L电流的减小量为
图5 输入电压变化对的影响

3.2 占空比

在稳定状态下,导通期间电感电流的增加量与截止期间电感电流的减小量必然相同,根据伏秒积平衡的条件,可得占空比
即输出电压
由占空比0<D<1,可得buck变换器输出电压总是小于输入电压

3.3 输入电压变化对电感峰值电流的影响

电感电流增量
电感峰值电流
可知,输入电压上升,D变小,变大,可能会使电感峰值电流超过允许值,造成开关管过流损坏,在输入电压达到最大值时,电感峰值电流以及电感、开关管、续流二极管损耗等将出现最大值,因此必须在输入电压达到最大值时设计boost变换器相关参数。

3.4负载变化对电感电流的影响

负载变化,由于输入电压、输出电压不变,意味着占空比D、导通电压、截止电压均保持不变,即电感充电电流,放电电流的斜率不变。而电感的平均电流,输出电流减小时,电感平均电流也减小。负载由重变轻的过程中,buck变换器从CCM模式经BCM模式,进入到DCM模式。
时(为纹波系数,),变换器处于临界BCM模式。
工作在CCM模式的buck变换器负载变化范围不宜太大,否则负载最小下,buck变换器有可能会进入DCM模式,为保证在最小负载下,变换器依然工作在CCM模式,电流纹波比将减小,从而电感体积增大。
对于buck电路来说,最小电感量
由于,而。因此最小电感量
开关管选择:开关管截止时承受的最大电压为。为保险起见,开关管击穿电压;瞬态最大电流

4LLC谐振变换器buck boost电路电感取值分析

4.1buck电路电感取值

输入电压最大为600V,输出电压最大为400V,开关频率为20Khz,最大输入电流为20A,最大输出电流为15A,额定功率为P=5kW,=80%。
按照公式最小电感量
依据上式可以得到满载情况下即时最小电感量L=0.189mH。
图6 满负载BCM模式下buck的saber仿真电路

通过saber软件进行验证,在以上条件下,当电感量取值为L=0.25mH时,变换器处于BCM模式,流经电感的电流波形如下图7:
图7 满负载BCM模式下的buck电路电感电流波形
考虑到效率、误差因素对仿真的影响,仿真结果和计算结果基本一致。
另外受负载的影响,为保证在最小负载下,变换器依然工作在CCM模式,取时,即10%的满载功率下电感的最小值为L=3.02mH,电感取值为3mH。

4.2boost电路电感取值:

输入电压最大值为400V,输入电压最小值为360V,输出电压最大值在600V,开关频率为20Khz,最大输入电流为20A,最大输出电流为15A,功率为P=5kW。
最小电感量

依据上式可以得到满载情况下即时最小电感量L=0.104mH。
图8 满负载BCM模式下boost的saber仿真电路

通过saber软件进行验证,在以上条件下,当电感量取值为L=0.25mH时,变换器处于BCM模式,流经电感的电流波形如下图9所示:

图9满负载BCM模式下的buck电路电感电流波形

考虑到误差因素的影响,仿真结果和计算结果基本一致。
另外受负载的影响,为保证在最小负载下,变换器依然工作在CCM模式,取,即10%的满载功率下电感的最小值为L=1.04mH,电感值取整得到L=1mH。
4.3 buck boost电路电感取值
Buck boost电路应结合buck电路和boost电路的电感取值,同时考虑负载影响,尽可能选择较小的电感值,通过以上分析buck boost电路电感取值为3mH。

网友A(2019-03-19):
有点没懂,不过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B(2019-08-08):
看得不是很懂,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