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8绿灯可以亮,但是下载不了STM32程序

楼主(2019-01-10):
各位朋友你们好,我在用jlink v8下载程序时候出现了问题,下载不了,特来请教各位朋友。
在用jink v8 下载一个工程的程序的时候,下了很多遍都可以,突然在下载同一个程序的时候,jink仿真就没办法下载程序了(程序是在keil上编写的)。
上电后,jlink仿真器的绿灯可以正常亮着。用其他的仿真器下载原来的程序是可以正常下载的。keil提示的错误如下:

之前在按照网上提供的长按着开发板的复位按键下载,结果还是下载不了。
麻烦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是你没配置好的原因,首先选对你使用的芯片,如果用的小板子比如rbt6把c/c++里面的hd改成md,cet6不用改,这个原因还是底层配置的原因,只需要屏一些东西,最简单还是改m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没配置好的原因,首先选对你使用的芯片,如果用的小板子比如rbt6把c/c++里面的hd改成md,cet6不用改 ...

不是吧,同样的工程,用其他的下载器就可以下载,而且我试着下载开发板的程序也下载不了。这应该不是程序的配置问题吧

网友B:
你检查一下你的软件配置,看下驱动安装好了没?
实在不行你换一个USB口试试。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看我的电脑》管理中的串口有没有连接上
或者把驱动卸了重装试试

网友D:
提示的驱动有问题,未发现SW下载器的驱动,检查下驱动或USB的驱动和连接。

网友E:
JLINK驱动有没有装,还有就是MDK5好像不支持v8

网友F:
电脑上面是不是装了驱动,JINK与电脑是否连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