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如何才能驱动64x64LED点阵? 求帮助

楼主(2019-01-11):
(无正文)

网友A:
仅仅是单片机本身,是不能驱动这么多LED的。
几种办法:
1、用16个595。优点是:一套数据输入程序,可以直接控制所有的595;缺点是:595太多,传输数据的时间较长,会不会影响显示我不知道,没做过这么大的点阵。
2、用八个595+一个154。优点是:只有八个595,数据传输不会影响显示,扫描用译码器154,程序也不复杂。缺点是:如果是用成品点阵,只能选用共阴的。
其它方法只能问题别人了,我只知道这样两种。

网友B:
我用stm32做过一个无线更新的led屏,51扩展之后应该也可以,数电的一些芯片是基础

网友C:
我这里刚好有一个89C52驱动3264LED的Protues8.3的仿真,包含keil文件,给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是单片机本身,是不能驱动这么多LED的。
几种办法:
1、用16个595。优点是:一套数据输入程序,可以 ...

我用的是,俩个154,和8个595,根本没法用,光闪,
晶振,从12M换到了33M还是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刚好有一个89C52驱动3264LED的Protues8.3的仿真,包含keil文件,给你参考下。

谢谢,很有启发。。。。
32,64,、勉强可以64,64。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呀。

网友D:
有静态驱动和动态驱动两种方法。你使用了154意味着用的是动态驱动方式,需要让每个LED在10mS中被点亮1mS,LED才不会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刚好有一个89C52驱动3264LED的Protues8.3的仿真,包含keil文件,给你参考下。

为什么,图上看不到595呀。

网友E: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⒈ 电路设计…
⒉ 汉字编码…
⑴ 汉字编码概述…
⑵ 汉字点阵显示代码…
⑶ 汉字点阵取模软件…
⒊ 电路设计…
⒋程序设计 …
⒌Keil调试…
6. Proteus仿真…
实例66a LED
LED  16×16点阵显示“单片机”.jpg
说明:用一片1544-16译码器)代替21383-8译码器),性价比更高。
LED显示来说,164595性价比更高(都是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164控制更简单)

网友F:
换驱动,573可以,点阵一般都用这个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