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版麦轮小车STM32源码

楼主(2019-01-11):
#include "sys.h"
u8 Flag_Left,Flag_Right,Flag_Direction=0;   //蓝牙遥控相关的变量
u8 Flag_Stop=1,Flag_Show=0;                 //停止标志位和 显示标志位 默认停止 显示打开
int Encoder_A,Encoder_B,Encoder_C,Encoder_D;          //编码器的脉冲计数
long int Position_A,Position_B,Position_C,Position_D,Rate_A,Rate_B,Rate_C,Rate_D; //PID控制相关变量
int Encoder_A_EXTI;                       //通过外部中断读取的编码器数据
long int Motor_A,Motor_B,Motor_C,Motor_D;        //电机PWM变量
long int Target_A,Target_B,Target_C,Target_D;     //电机目标值
int Voltage;                             //电池电压采样相关的变量
float Show_Data_Mb;                      //全局显示变量,用于显示需要查看的数据
u8 delay_50,delay_flag;                          //延时相关变量
u8 Run_Flag=0;                                                                                                  //蓝牙遥控相关变量和运行状态标志位
u8 rxbuf[8],Urxbuf[8],CAN_ON_Flag=0,Usart_ON_Flag=0,Usart_Flag,PID_Send,Flash_Send;  //CAN和串口控制相关变量
u8 txbuf[8],txbuf2[8],Turn_Flag;             //CAN发送相关变量
float Pitch,Roll,Yaw,Move_X,Move_Y,Move_Z;   //三轴角度和XYZ轴目标速度
u16 PID_Parameter[10],Flash_Parameter[10];  //Flash相关数组
float        Position_KP=40,Position_KI=0,Position_KD=40;  //位置控制PID参数
float Velocity_KP=10,Velocity_KI=10;                  //速度控制PID参数
int RC_Velocity=30,RC_Position=3000;         //设置遥控的速度和位置值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JTAG_Set(JTAG_SWD_DISABLE);     //=====关闭JTAG接口
        JTAG_Set(SWD_ENABLE);           //=====打开SWD接口 可以利用主板的SWD接口调试
        LED_Init();                     //=====初始化与 LED 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if(MODE==0)Run_Flag=1;          //=====启动的过程中,根据模式选择开关确定进入位置模式还是速度模式
        else Run_Flag=0;                //=====启动的过程中,根据模式选择开关确定进入位置模式还是速度模式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uart_init(72,128000);           //=====串口1初始化
        uart2_init(36,9600);            //=====串口2初始化
  uart3_init(36,115200);          //=====串口3初始化
        Encoder_Init_TIM2();            //=====编码器接口
        Encoder_Init_TIM3();            //=====编码器接口
        Encoder_Init_TIM4();            //=====初始化编码器C
        Encoder_Init_TIM5();            //=====初始化编码器D
        Adc_Init();                     //=====adc初始化
        IIC_Init();                     //=====IIC初始化
  MPU6050_initialize();           //=====MPU6050初始化
  DMP_Init();                     //=====初始化DMP
        MiniBalance_PWM_Init(7199,0);   //=====初始化PWM 10KHZ,用于驱动电机
        if(KEY==0) Flash_Read();        //=====读取Flash里面的参数
  EXTI_Init();                    //=====MPU6050 5ms定时中断初始化
  CAN1_Mode_Init(1,2,3,6,0);      //=====CAN初始化

        while(1)
                {
                  if(Flash_Send==1)          //写入PID参数到Flash,由app控制该指令
                        {
                                Flash_Write();
                                Flash_Send=0;
                        }
            if(Flag_Show==0)           //使用MiniBalance APP和OLED显示屏
                        {
                                APP_Show();
                                oled_show();             //===显示屏打开
            }
            else                       //使用MiniBalance上位机 上位机使用的时候需要严格的时序,故此时关闭app监控部分和OLED显示屏
                  {
                                DataScope();             //开启MiniBalance上位机
                        }
              CAN1_SEND();             //CAN发送
                        delay_flag=1;
                        delay_50=0;
                        while(delay_flag);               //通过MPU6050的INT中断实现的50ms精准延时
                }
}

网友A(2020-06-28):
为社么打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