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726引脚图pdf规格书下载及单片机驱动程序(C语言)

楼主(2019-01-11):
一: 概述
TM1726是 4×36 LCD显示驱动控制专用电路,最多可以显示 144段。内部集成有MCU两线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CD驱动等电路。支持 1/3BIAS ,1/2BIAS ,LINE翻转,FRAME翻转,支持3V/5V的LCD屏。所有设置均通过2线串行接口传输数据。主要应用于段码LCD显示屏产品驱动。

二: 特性说明
采用低功耗CMOS工艺
36点LCD驱动
1/2或1/3LCD驱动偏压可选
支持FRAME和LINE两种驱动波形,选用FRAME功耗更低
串行接口(SDA ,SCL)
振荡方式:内置RC振荡,典型振荡频率为95KHZ
封装形式:LQFP44。

TM1726引脚图与管脚功能定义:

五:显示RAM分布
该寄存器存储通过串行接口从外部器件送到 TM1726的数据,地址从 00-11H共 18个字节单元,分别与芯片SEG和COM管脚所接的 LCD灯对应,地址分配如下表:
六: 通讯协议
    TM1726采用2线串行传输协议通讯。
1:开始信号(START)/结束信号(STOP)
开始信号:保持 SCL为“1”电平,SDA从“1”跳“0”,认为是开始信号, 如(图 3)A段;
结束信号:保持 SCL为“1”电平,SDA从“0”跳“1”,认为是结束信号, 如(图 3)E段;
2:ACK信号
    如果本次通讯正常,芯片在串行通讯的第 8个时钟下降沿后,TM1726主动把 SDA拉低。直到检测到 SCL来了上升沿,SDA释放为输入状态(对芯片而言),如(图3)D段。
3: 写“1”和写“0”。
     写“1”:保持SDA为“1”电平,SCL从“0”跳到“1”,再从“1”跳到“0”,则认为是写入“1” 如(图3)B段。
     写“0”:保持SDA为“0”电平,SCL从“0”跳到“1”,再从“1”跳到“0”,则认为是写入“0” 如(图3) C段。

*文 件 名:TM1726-V1.0
*当前版本:V1.0
*MCU 型号:STC12C5608AD
*开发环境:Keil uVision4
*晶震频率:11.0592MHZ
*程序功能:LCD驱动:36SEG*4COM,驱动18个段式LCD显示0123456789AbCdEFHL;
*免责声明:1.此程序为TM1726驱动LCD演示程序,仅作参考之用。
            2.如有直接使用本例程程序造成经济损失的,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包含_nop_()指令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nop _nop_();_nop_();_nop_();                                   //宏定义

/********************定义控制端口**********************/
sbit SDA=P2^1;
sbit SCL=P2^0;

/********************定义数据*************************/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H    L
unsigned char const CODE[20]={0xEB,0x60,0xC7,0xE5,0x6C,0xAD,0xAF,0xE0,0xEF,0xED,0xEE,0x2F,0x8B,0x67,0x8F,0x8E,0x6E,0x0B,};

/********************延时函数,延时nms******************/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i;
  while(n--)
  for(i=0;i<550;i++);
}

/********************Start函数*************************/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SDA=1;
nop;
SCL=1;
nop;
SDA=1;
nop;
SDA=0;
nop;
}

/********************Stop函数*************************/
void stop()                                         //停止信号
{
SCL=1;
nop;
SDA=0;
nop;
SDA=1;
nop;
SCL=0;
nop;
SDA=0;
}

/********************ACK函数*************************/
void ack()                                   //应答信号
{
SDA=1;
nop;
while(SDA);                                  //第8个时钟后等待芯片把总线拉低
//SDA=0;
SCL=0;                                             //主机给一个上升沿
nop;
SCL=1;
nop;
SCL=0;
nop;
SDA=0;                                         //当前状态为芯片释放为输入
nop;
}

/***************发送8bit数据,从低位开始**************/
void write_8bit(unsigned char dat)                  //写一字节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CL=0;
        if(dat&0x01)                                 //检测SDA电平
           SDA=1;
        else
           SDA=0;
        SCL=1;                                        //SCL上升沿数据被写入
        dat>>=1;
   }
   SCL=0;
   SDA=0;
}

/*****************发送显示控制命令*****************/
void send_cmd(uchar dat)                         //发送显示控制命令
{
start();                                         //开始信号
write_8bit(dat);                                 //写入一个8bit的数据,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ack();                                                 //应答信号
stop();                                         //停止信号
}

/***************显示函数**************/
void disp(unsigned char add, 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start();
write_8bit(add);                       //起始地址
ack();
for(i=0;i<18;i++)
{
   write_8bit(*p);
   p++;
   ack();
}
stop();

send_cmd(0x26);                        //发送显示控制命令:正常模式,LINE模式,1/3偏压,3.3V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0xc0,CODE);                       //18个段式LCD显示0123456789AbCdEFHL;
delay_nms(2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