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位数码管的显示问题

楼主:
论坛里面的各位,想问一下,双位数码管显示相同的数字,是什么问题呢,数码管的显示程序是这样的。数码管的位选由三极管驱动。
void display()       //显示程序
{
   P2=b[0],P0=a[NB%10];      /*由k的不同值进入确定显示数值*/
   delay(100);

   P2=b[1],P0=a[NB/10];
   delay(100);

   P2=b[2],P0=a[DX%10];
   delay(100);

   P2=b[3],P0=a[DX/10];
   delay(100);
}

网友A(2019-01-11):
哪有问题,想要不同自个改就好

网友B:
用我这个试试,就是你的程序,我改了点符号,自己看,问题在哪里!
void display()       //显示程序
{
   P2=b[0];P0=a[NB%10];      /*由k的不同值进入确定显示数值*/
   delay(100);

   P2=b[1];P0=a[NB/10];
   delay(100);

   P2=b[2];P0=a[DX%10];
   delay(100);

   P2=b[3];P0=a[DX/10];
   delay(100);
}

网友C:
把段码输入后应该有位选输入,这样才能各位显示不一样。

网友D:
这程序不能通过吧?

网友D:
你那个格式都不对

网友D:
你那个是几位数码管?
我看像是四位的数码管啊

网友E:
是两位数码管,程序改了,还是显示一样的数字,好像不能

网友E:
请问哪里的格式不对,可以说清楚一些吗?

网友E:
用了两个双位数码管

网友F:
你在每位数码管显示后面加一句P0=0(共阴);如果是共阳让P0=0xff;这样的作用是每一位数码管显示完了以后,要将P0口的数据清零,不然会影响下一位显示,如果还不行,加上适当的延时函数

网友G:
你的问题可能出现在位选信号上面

网友E:
位选信号也要延时吗

网友E:
加了P0=0xff,也延时了,但还是显示两个相同的数字。

网友H:
可能是位选不对,那个P2=[0] P2=[1] P2=[2] P2=[3] 是什么意思?把数组[]贴出来看看

网友E:
位选信号有什么问题,求指导,共阳极数码管的位选信号接pnp型三极管的集电极,发射极接电源,基极接单片机的P2口

网友E:
uchar code b[4]={0x01,0x02,0x04,0x08}; //位码组合

网友I: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sbit  led1=P3^2;
sbit  led2=P3^3;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ms,i,num=12;
void delay(uint8 ms)
  {
  uint8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main()
  {
  while(1)
   {
   led2=1;
   P1=table[num%10];
   led1=0;
   delay(1);
   led1=1;
   P1=table[num%100/10];
   led2=0;
   delay(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