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stm32f103和松下的a6伺服驱动器有什么推荐?

楼主(2019-01-11):
新手学习stm32f103和松下的a6伺服驱动器有什么推荐?
1.连线
2.通信
3.驱动电路
4.用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

网友A:
我做过PIC16F877A驱动A6伺服的项目,速度控制还容易些。。。

网友B:
新手用stm32f1看看我发的那个工程,你看几分钟就会用stm3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