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寻址方式到底有几种?

楼主(2019-01-11):
如图,特殊功能寄存器既可以通过寄存器寻址也可以位寻址方式寻址。求解

楼主:
说错了,是直接寻址方式

网友A:
不是所有的寄存器都可以位寻址的,以前在51hei看到过一个表格解释得很清楚

网友B:
画线部分是错的,那是传统的8051单片机的寻址方式(可以称之为:操作方法。这样更容易理解)
现在入门的人,绝大多数是用STC的8051单片机的,STC的单片机有一些特殊寄存器的地址是16位的,只能用DPTR间接操作
关键是你要干嘛:考试?那死记硬背,不管理不理解,记下就好
如果是自己应用,不用管它什么寻址方式,能正常操作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线部分是错的,那是传统的8051单片机的寻址方式(可以称之为:操作方法。这样更容易理解)
现在入门的人 ...

前辈,假如我要学好单片机,上哪个论坛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假如我要学好单片机,上哪个论坛比较好?

入门的话,就这个论坛了,入门的东西,基本上你一问就人有人帮你

网友C:
直接寻址,间接寻址等,详见8086微机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