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路无线连接方式,想把家里的开关全部做成无线控制

楼主(2019-01-11):
我想把家里的开关全部做成无线控制的,但是关键问题的家里开关很多怎样连接可以做到1对多的连接,还不影响距离和墙体的干扰。

网友A:
无线多路控制器倒是可以,只是电流小。
你那些个热水器,空调类的大电流用电器估计还要加装接触器。
工程浩大,而且不稳定。

网友B:
你自己得做有地址编号的无线遥控电源插座,把想遥控的电器插在插座上,就可以啦。

网友C:
我上次开发的时候,还剩十多片空PCB板,
有需要就站内私信

网友D:
一发多收,地址编码。

网友E:
开关最好做低功耗设计,给每个开关一个ID号,就可以按照规定的连接方式通讯了 有问题可以一块讨论 QQ:1701321942

网友F:
貌似不太可能,家里的开关都在不同线路。如果用电力线通讯,可能可以达到网络互连,多点控制。不过好像不太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