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20976|回15|收藏
楼主 ID:244363 只看他

楼主(2019-01-11):
悬赏 10 黑币 已解决
如题,怎么让stm32f103的引脚输出5v的高电平,而不是3.3v呢?

最佳答案

5100103 查看完整内容

没有办法直接输出5V,如果是3.3V控制5V的元器件,你可以考虑下STC手册上这个电路。如果非得输出5V 那么就控制一个继电器。
沙发 ID:351872 只看他

网友:
没有办法直接输出5V,如果是3.3V控制5V的元器件,你可以考虑下STC手册上这个电路。如果非得输出5V 那么就控制一个继电器。
附件列表

原图尺寸 45.33 KB, 下载次数: 110

板凳 ID:330198 只看他

网友:
不能,要用三极管加光耦
地板 ID:94031 只看他

网友:
输出选 开漏输出 而不选 推挽式输出,然后外加5v上拉电阻。
5# ID:102048 只看他

网友:
或者用开漏输出,然后上拉5V
6# ID:465190 只看他

网友:
高转低就很多方法,低转高,只能用双电源呀,通过3.3V 控制输出5V,不用双电源或者你加升压电路呗 例如找一下升压芯片
7# ID:465190 只看他

网友:
低转高,只能双电源或找升压芯片电路,升压后,用电路控制输出5V
8# ID:426861 只看他

网友:
加一个74HC245,但该芯片需供5V工作电压
9# ID:308437 只看他

网友:
同意一楼的,使用三极管放大 进行电平转换。相当于用3.3的去控制5V的输出
10# ID:466908 只看他

网友:
32只是某些引脚有5v忍受,同意楼上把外设用外接电源。32引脚做控制脚。比如控制舵机
11# ID:467130 只看他

网友:
加一个电平转换芯片,或者用分立元件搭个转换电路
12# ID:316690 只看他

网友:
加mmbt3904三极管和两个电阻就行。
13# ID:158375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A:
没有办法直接输出5V,如果是3.3V控制5V的元器件,你可以考虑下STC手册上这个电路。如果非得输出5V 那么就控 ...

这个图能输出5V?
感觉不对吧,图有问题。
14# ID:160500 只看他

网友(2019-04-13):
引用:

引用 网友A:
没有办法直接输出5V,如果是3.3V控制5V的元器件,你可以考虑下STC手册上这个电路。如果非得输出5V 那么就控 ...

这个图不能输出5v。
15# ID:317465 只看他

网友:
三极管接5v电源,io口控制通断
16# ID:403593 只看他

网友:
使用非门或者缓冲器就行,但是只能输出,不能输入

51黑电子论坛